请教马老师一个使用AVR-STUDIO下载程序的怪现象,

楼主(2010-12-08):
一开始可以顺利地下载,后来突然下载不了了,界面如下

楼主:
.. (原文件名:66.GIF)

编译都没有错,确突然下载不了程序了 ,
后来我把一小段程序删掉,重新编译,可以下载........,难道是程序问题导致不能下载??程序有问题为什么不报错,为什么可以编译

后来我发现把一个变量定义为char型,结果可以下载
定义为int型,就不能下载了
为什么啊?请马老师帮帮我

楼主:
编译器是AVR-STUDIO,芯片的型号都设置对了。。。。。。。
不管怎么样 一开始都能很顺利地下载程序,后来突然就不行了,出现上面的现象

今天下午又出现了新的现象:
我先委屈求全,将该变量设置为char型,可以下载
后来。。。。。
我更改一个if语句   原来是if(变量>45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0)......      不能下载
                   改为if(变量>40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10)......      不能下载

我醉了................帮帮我

楼主:
ee (原文件名:dd.GIF)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原来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程序太大了 ,我删除了一部分不是很重要的程序,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网友(2012-05-2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原来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程序太大了 ,我删除了一部分不是很重要的程序,问题就全 ...

你下载程序不了时,能不能读到熔丝位,我的也是前面能下载,后面就下载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