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关于下载程序之怪现象

楼主(2010-12-08):
我昨天在调程序,本来都很顺利,突然不能下程序了 ,并且有对话框

55 (原文件名:77.GIF)
后来我发现如下现象:
     1:我将程序中的一个变量定义成 char型,编译成功,可以下载成功
     2:将此变量定义为int型,编译成功,不能下载,出现上面的信息
     3:依然定义为int型, 删除其中一个SWITCH语句的case分支,编译成功,可以下载

请问如何解决啊 ,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什么编译器?编译的时候正确设置芯片型号了么?
下载的时候正确选择文件了么?正确选择芯片型号了么?
用什么版本的AVR Studio4?是最新版本了么?

楼主:
编译器是AVR-STUDIO,芯片的型号都设置对了。。。。。。。
不管怎么样 一开始都能很顺利地下载程序,后来突然就不行了,出现上面的现象

今天下午又出现了新的现象:
我先委屈求全,将该变量设置为char型,可以下载
后来。。。。。
我更改一个if语句   原来是if(变量>45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0)......      不能下载
                   改为if(变量>40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10)......      不能下载

我醉了................帮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器是AVR-STUDIO,芯片的型号都设置对了。。。。。。。
不管怎么样 一开始都能很顺利地下载程序,后来突然就不行了,出现上面的现象

今天下午又出现了新的现象:
我先委屈求全,将该变量设置为char型,可以下载
后来。。。。。
我更改一个if语句   原来是if(变量>45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0)......      不能下载
                   改为if(变量>400)......      可以下载
                   改为if(变量>10)......      不能下载

我醉了................帮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ll (原文件名:dd.GIF)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原来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程序太大了 ,我删除了一部分不是很重要的程序,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网友:
你什么编译器啊?(AVR Studio不是编译器)
居然编译结果超过限制也不报告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