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LWIP问题,

楼主(2010-12-08):
我的网页程序是10S刷新一次,但过一段时间后(10多分)就会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现这个
Assertion "recv_tcp: recv for wrong pcb!" failed at line 201 in F:\h\stm107\STM32_F107_lwIP\lwIP\src\api\api_msg.c
然后再也访问不了网页了!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while (1) {
    newconn = netconn_accept(conn);
      if (newconn != NULL) {
      struct netbuf *buf;
      void *data;
      u16_t len;

      while ((buf = netconn_recv(newconn)) != NULL) {
                do {
             netbuf_data(buf, &data, &len);
             err = netconn_write(newconn, "<b>HELLO", 10, NETCONN_COPY);
             err = netconn_write(newconn, data, len, NETCONN_COPY);
        } while (netbuf_next(buf) >= 0);
        netbuf_delete(buf);
      }
      printf("Got EOF, looping\n");
      netconn_close(newconn);
      netconn_delete(newconn);
    }
  }
}
我看例程中有这么一句话,
while((buf = netconn_recv(conn)) != NULL)
{
}
我写成这样的话连一次网页也访问不到,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对,第一次没问题可以进得去,可是执行完后再执行时,就因等待信号量而阻塞,执行不了后续的
netconn_close(conn);
  netconn_delete(conn);
后来我把这个改为: if((buf = netconn_recv(conn)) != NULL)
while (1) {

    /* Grab new connection. */
    newconn = netconn_accept(conn);
    printf("accepted new connection %p\n", newconn);
    /* Process the new connection. */
    if (newconn != NULL) {
      struct netbuf *buf;
      void *data;
      u16_t len;

      if((buf = netconn_recv(newconn)) != NULL) {
        printf("Recved\n");
        do {
             netbuf_data(buf, &data, &len);
             err = netconn_write(newconn, "<b>HELLO", 10, NETCONN_COPY);
             err = netconn_write(newconn, data, len, NETCONN_COPY);
#if 0
            if (err != ERR_OK) {
              printf("tcpecho: netconn_write: error \"%s\"\n", lwip_strerr(err));
            }
#endif
        } while (netbuf_next(buf) >= 0);
        netbuf_delete(buf);
      }
      printf("Got EOF, looping\n");
      /* Close connection and discard connection identifier. */
      netconn_close(newconn);
      netconn_delete(newconn);
    }
  }
}
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