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ili9325输出彩条是这样的~求原因(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12-08):
我是参考王大哥的做法,用mcu把tft屏的7670配置好了以后,直接把屏和7670的数据线接在一起了的,不知道输出测试彩条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用7670采集图像的话,只出现物体的轮廓,颜色完全是错误的。
我用的是tft屏是8位数据口的。
坛子里的各位高手们,帮忙解决下问题吧~~~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额~~~怎么没有高手出现帮下小弟呢~~~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去加我QQ或者MSN,最近我在整摄像头的图像采集和处理,或许我能帮上你。邮箱:zhangsnail@Foxmail.COM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把数据低位和高位弄反导致的。我好像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彩条已经可以分出来是八个了。说明刷屏的方向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我的tft屏是8位数据线的,一个像素是16位的,那如果是我的数据位反了的话,是8位数据位中的高位和低位反了,还是一个像素的16位当中的高8位和低8位反了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TFT的扫描方向对吗,我看这画面怎么都对不上号

网友:
两种都有可能

网友:
一个像素的16位当中的高8位和低8位反了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就出现过这个现象

楼主:
额~~我再按高手说的试试,谢谢楼上各位高手了~~~
王大哥,这个扫描方向也错了啊?以前是这种样子的

我改了之后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2011-03-01):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期待有高手解答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和你的问题一样 测试彩条有规律的倾斜 但是动态图像没有倾斜 不知为什么。。。

网友(2011-09-24):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562295489@qq.com

网友(2011-12-18):
我的彩屏显示的一团糟。请教各位大大。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发现问题了。是SCCB总线没加上拉电阻。初始化不成功造成的。

网友(2012-05-23):
摄像头问题都顶

网友:
倾斜是7670实际输出的分辨率和你在LCD显示中用到的分辨率不匹配,建议用示波器观察下7670实际输出的宽高是多少再在lcd上做取舍显示真实的行对齐的图像。

网友:
不是正确的彩条图像,问题有两个:
1. 行列对齐出,是否被你的采集软硬件添加了杂数据进去。
2. 16bit数据的高低字节,数据位的位置与LCD需要的匹配。

网友:
哦,学习了,问一下上拉电阻多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问一下,摄像头送给液晶数据是什么格式?RGB565?RGB555?还是其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摄像头送给液晶数据是什么格式?RGB565?RGB555?还是其他?

可选择的,OV7670在0X40寄存器,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选择的,OV7670在0X40寄存器,你去看看。。

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08-02):
引用 网友B:
彩条已经可以分出来是八个了。说明刷屏的方向没有问题了。

大神,那我的摄像头显示采集显示的图像在液晶上是写着的,而且颜色也不对,而且会出现重复显示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倾斜的问题解决了吗?这是什么情况?求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控制器。。

网友(2012-09-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是用软件模拟sccb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选择的,OV7670在0X40寄存器,你去看看。。

请问你的sccb是用io口模拟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sccb是用io口模拟的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出现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我接了上拉电阻  但是还是不行  寄存器的值写不进去   请问为什么  谢谢你

网友D:
额。。我当时接了上拉电阻,就没问题了。。。时间有点久了。。记得不太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我当时接了上拉电阻,就没问题了。。。时间有点久了。。记得不太多,不好意思。。。 ...

没关系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我当时接了上拉电阻,就没问题了。。。时间有点久了。。记得不太多,不好意思。。。 ...

你可以吧你上次的程序发给我看看嘛?非常感谢   邮箱是905491695@qq.com

网友: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是用的ili9325  也是八位数据口的  但是现在显示的乱七八糟的  已经查好几天了  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  请楼主帮忙   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26):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