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上的触摸按键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12-08):
今天我修了个触摸电磁炉故障是按键不管用,换了个455khz的晶振好了但是这晶振不是CPU的晶振大家说说它的原理?貌似是电容按键,电容按键用不着455K的频率吧

网友:
估计就是个单片机做的吧,群里好像有过帖子,你搜搜看

网友:
电容感应式按键要提供一个交变信号给他使用的,这个信号有的是门电路产生的,有的是CPU供给的,也有专门的触摸IC,你的可能属于后者,一知半解班门弄斧,如有答错请各位指正一下

网友(2012-03-04):
因为是电容式的所以直流的肯定是不行的,而手指和按键之间构成的电容很小只有10pf左右,就只能提升频率加快能量的传递,其实电路就是一个升压电路,升压后给单片机AD进行检查判断是否按键按下,现在升压电路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看到的就是一个按键(弹簧)串一个电阻接到单片机引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