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路由,需要什么协议,才能获取路由器的外网IP地址?

楼主(2010-12-08):
想知道自己的路由器外网IP地址,每次都要开电脑,进路由器页面.
准备做一个简单的方案,用单片机接到路由器上,获取外网IP地址,显示出来.
不过还不知道获取路由器上外网IP的协议,有童鞋知道吗?

网友:
1、有MAC地址
2、通过DHCP取得IP
3、通过TCP或UDP进行通信

楼主:
dhcp获取的是本地的ip地址吧? 需要知道路由器连接外网wan口的ip地址.怎么操作?

网友:
访问www.ip138.com解析一下HTML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路由器的外网IP,对内网来说,是透明的。

    因为内网穿透外网时,使用的NAT方式,即:内网连接外网时,在路由器处,把内网IP换成外网IP,外网主机只知有路由器的IP,并不知内网主机的IP。

    1种解决的办法是:在花生壳上注_册1个域名,在路由器上设定由花生壳动态解析域名。只要路由器连接到花生壳的动态解析服务器,通过ping这个域名,就能知道路由器的外网IP。

网友:
在内网里面是没有直接的办法获得网关公网IP的。
如果想知道必须借助于外网主机,外网主机是知道网关ip的,有些主机可以把这IP返回客户机,比如ipseeler.cn之类的。
如果内网比较大,网关可能会配有多个公网ip,网关用哪个ip转发你的包有可能是随机的。

楼主:
花生壳的动态解析服务器对于某些网络(比如一些铁通或移动)无法正常解析,需要通过另外付费才能得到正确的IP地址,所以才想到是否有方法在内外读取路由器上的正确的WAN口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