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示波器的第二版和最新单通道的指标?

楼主(2010-12-08):
只找到最新单通道的指标,谁能写下第二版的啊?
想买个第二版的有双通道,但不知道和最新单通道的差距多少。

-------------最新单通道--------------------
采样率:100Msps  8Bit;
存储深度:待定(>4KB);
模拟带宽:30MHz;
灵敏度:10mv/div~5v/div;
扫速:5s/div~100ns/div;
触发:自动、正常、单次;
基线和触发电平及边沿可调;
FFT功能,512点或1024点
频率测量、峰峰值测量、RMS测量

楼主:
这个是双通道的吧,好像除了双通道,其他都差不多?
请魏老师解答一下吧。
----------------------------
1.双通道测量,可以选择一通道、二通道或双通道,每通道125M的采样率,换用-6的FPGA可以做到200M,其实-8的做到200M也很稳定,但不想背“超频”的恶名所以根据扫速将采样率限制在125M每通道。
2.FFT变换,可选择信号来源,一通道或二通道。
3.硬件触发,1、2通道单独触发或交替触发选择,且触发电平可选。
4.扫速:200ns/div至5s/div,2-5-10步进。
5.触发式频率测量,最高测量频率为不高于1/2的ADC采样频率。
6.基线调整功能,双通道可以独立调节。
7.每通道4k存储深度(为实验方便现在是512B,可以很方便的改成4k)。
8.余辉显示,显示等级可调(1~10级)。

楼主:
好像双通道也有100ns的扫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是去年的,双通道和单通道指标相同

网友:
现在的单通道存储深度为16k,并且可调

楼主:
魏老师,可调是什么概念呢?存储深度不是越大越好吗?为什么不直接用最大的呢?
双通道的存储深度还是4K吗?如果只用它的一个通道去测量,是不是就是存储深度加倍了?

查了一下FPGA芯片,存储深度是用FPGA的RAM做的吧?看来双通道版本的存储深度确实做不高了啊,硬件限死了。

FPGA芯片:EP3C5E144/EP3C10E144
EP3C5E144: 含5,136逻辑单元Les;414k RAM bits;2 个PLL;23 Multipliers
EP3C10E144:含10,320逻辑单元Les;414k RAM bits;2 个PLL;23 Multipliers

EP2C8Q208C8为Altera Cyclone II FPGA, 提供8,256 LEs,165,888 RAM bits , 2 PLL, 18个18x18 Embedded Multipliers ,138 user I/O pin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双通道做不高,而是单通道的做不高,因为双通道版本的有sram接口,可以扩展到每通道256k,而单通道的没有扩展接口。

网友:
存储深度可调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低扫速的响应问题。

楼主:
哦,知道了。不过看了第二版电路图,并没有外接SRAM吧,自己也没法加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啊,有61LV25616的焊盘,可以扩展,以下是电路图的截图:

楼主:
啊,没留神,以为是缓冲器。多谢魏同学。(听你的,不叫魏老师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