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多系统共存问题。

楼主(2010-12-08):
请问有人用飞凌的ok6410开发板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nand flash里放多个系统,然后开机的时候选择启动哪个系统。因为每次都烧不同的系统很烦人。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请问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
只要修改bootloader 就可以实现。
以前的Ok2440 就是这样的,可以参考。

bootloader 做个nand 分区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