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有没有漏洞啊

楼主(2010-12-08):
现在看到消费电子产品里用ARM内核的片子做主控的很多,联想到现在PC上的病毒泛滥,有个担心,ARM内核有没有漏洞啊,如果哪个黑客发现了这个漏洞,是不是就完了。好像见过有讲解ARM反汇编的——,怕怕

网友:
病毒一般是针对软件系统进行破坏,对硬件的破坏很少,就比如CIH病毒也就是将BIOS的内容破坏,导致机器无法启动,但是芯片并没有坏掉。消费电子里的病毒其实也是破坏软件系统,至于CPU硬件是很难损坏的,即使全速运行几十年,也不见得能弄坏它(散热良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