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用水泥电阻做电流采样效果怎样?

楼主(2010-12-09):
Rt

网友:
不好,温漂,精度,长期老化稳定?

网友:
多少电流呀,大电流用锰铜丝吧

楼主:
电流不大才4a

网友:
4A啊,康铜丝。

网友:
发热后就不准了

网友:
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
如果是4A交流的话可以用互感器了

网友:
一般保护电路就可以用水泥电阻,精度要求不高,要是恒流源或测量电流值就得用温漂低的电阻了,康铜丝是普遍使用的电流采样电阻,在使用中要考虑康铜丝的温升,因为温度太高了康铜本身氧化很快,氧化了阻值就永久变了,
温升和飘逸阻值大概成比例变化,所以尽量使用粗的而且长的康铜丝,使热量及时散发出去,减小温升。

网友:
4楼正解。4A的电流在康铜上的散热不是很大,采集较低的电流要求康铜内阻大一点,所以要做长一点,性价比很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康铜丝要怎么计算呢?我们这里没有卖康铜丝的我万用表里有康铜丝我可以拿出来具体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