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真正能用的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绝对好用.

另外,长期高价回收PLC 新旧均可   QQ 179892737

网友:
电脑端的串口是rs232负逻辑电平,rs422是双路差分的全双工通讯接口,兼容485,你这样做很容易损坏电脑串口和plc的下载口,真正的下载线不是你这么做的,内部有一个max232和一个MAX485芯片,你最好去学一下通讯协议再来做这个线

网友(2011-03-12):
回复 网友A:

拆了个三菱的线就是这样的,我也做了这样一个,用了两年了,嘿嘿
,还没问题呢.

网友(2011-11-22):
是要用个MAX232 。。作电平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