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S3C6410开发板的IO接口定义啊?项目需要LVCMOS 3.3V的IO

楼主(2010-12-09):
哪位朋友有S3C6410开发板的IO接口定义啊?项目需要LVCMOS 3.3V的IO。看了一下飞凌的那个,貌似是TTL电平的。有LVCMOS的吗?ARM9也可以。

网友:
LVCMOS是2.5V的吗?记得这个是不分多高电压的吧。我还真没注意过IO电平。我这里有飞凌的核心板引脚定义,可以给你做个参考。
不过,外设包括内存就是LVCMOS的,TTL的耗电太高了。包括单片机8051,都是兼容CMOS和TTL的。而且现在的数字电路,基本都用COMS了,TTL的很少。
所以,我觉得GPIO应该也一样的,呵呵。

TE6410核心板扩展接口说明
1.系统总线:
  数据线16位 XM0DATA1-XM0DATA15
  地址线20位 XM0ADDr0-XM0ADDR19
  片选6个    CSN0-CSN5
  读 写信号  XM0OEN XM0WEN
2.SPI总线 2套
  0:SPIMISO0、SPICLK0、SPIMOSI0、SPICS0
  1:SPIMISO1、SPICLK1、SPIMOSI1、SPICS1
3.串口 4个 TTL电平 0 1为4线 2 3 为2线
  0:RXD0、TXD0、CTSN0、RTSN0
  1:RXD1、TXD1、CTSN1、RTSN1
  2:RXD2、TXD2
  3:RXD3、TXD3
4.IIC总线
  I2CSCL0、I2CSDA0
5.USBHOST
  USBDP、USBDN
6.USBOTG
  OTGDP、OTGDM、OTGID
7.SD CARD 2套
  0:MMC0_CLK、MMC0_CMD、MMC0_DATA0、MMC0_DATA1、MMC0_DATA2、MMC0_DATA3、MMC0_CDN
  0:MMC1_CLK、MMC1_CMD、MMC1_DATA0、MMC1_DATA1、MMC1_DATA2、MMC1_DATA3、MMC1_DATA4、MMC1_DATA5、MMC1_DATA6、MMC1_DATA7
8.AC97音频
  AC97_BITCLK、AC97_RSTN、AC97_SYNC、AC97_SDI、AC97_SDO
9.JTAG
  DBGSEL、RTCK、TDO、TDI、TCK、TMS、TRSTN
10.启动选择
   OM0 、OM1、 OM2、 OM3、 OM4 、SELNAND 、EINT13 、EINT14、 EINT15
11.CAM接口
   CAMCLK CAMHREF CAMPCLK CAMVSYNC CAMYDATA0-CAMYDATA7
12.DAC
   DAC_OUT0、DAC_OUT1
13.AD
ADCIN0、ADCIN1、 ADCIN2、 ADCIN3、 TSYM 、TSYP 、TSXM 、TSXP
14.LCD
   VD0-VD23、HSYNC、VSYNC、VDEN、VCLK
15.KEYBOARD
   KP_COL0-KPCOL7 KP_ROW0-KP-ROW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