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 电台的 7MHz 发射信号加载到假负载上的波形

楼主(2010-12-09):
初学无线电,最近组装了一台“蛙鸣” CW 收发机,昨晚在天线上接一个51 Ohm/1W 的普通电阻当作假负载,发射信号的时候用示波器查看电阻两端的波形,看到的是一个锯齿波,而不是一个正弦波,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hellocq.net 现在不能注_册,请教一下这里的朋友)

蛙鸣原理图 (原文件名:waming.gif)

装置 (原文件名:complete.jpg)
左上角是 51 Ohm/1W 电阻

波形,X 方向 0.2us/大格,算出来频率是7MHz 左右(手上没有频率计)。

网友:
我看是输出滤波器问题,8050是无偏置工作,输出谐波多

网友:
高频的电路,可不是搭出来就可以的,要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是输出滤波器问题,8050是无偏置工作,输出谐波多

谢谢回复,我用示波器查看 7.023MHz 晶振引脚上的波形,是很漂亮的正弦波。这个锯齿波会不会和电阻有关系,我听别人讲有一种“高频电阻”,不知道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
因为你后级非甲类放大,正弦进去丙类放大就是非正弦了,所以要输出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后级非甲类放大,正弦进去丙类放大就是非正弦了,所以要输出滤波

输出的地方已经有一级低通滤波器。

网友:
低通滤波器是要调整滴

网友:
C类放大集电极要用谐振负载。

网友:
楼主晶振有富余的吗,蛙鸣很早就像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c类放大集电极要用谐振负载。

这也就是说我接普通的电阻(假负载)看不到正弦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晶振有富余的吗,蛙鸣很早就像做了

没有,我是在淘宝网上买的套件,一些特殊频率的晶振在网上的 HAM 淘宝店有售,一般的电子柜台没有,上个星期我为了做 Pixie 2 收发器,找遍了华强北都找不到 7.060MHz 的晶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8050那个12T的线圈要并电容谐振在7MHz。
另外我记得只有2级以上火腿才能在这个频率玩CW的,而2级老油条不至于连这个都搞不定吧?没牌小心被抓哦,虽然8050功率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这是 40m 波段,这台收发器的功率是 0.5W。我在业余无线电方面是全新的新手,没人带,模拟电路基本不懂(通过这个可以学习模拟电路)。

另外,我不会发射信号的,准备先收听半年别的火煺是怎样操作的。然后要学习(从网上买了几本 ARRL 出的书),再去申请呼号。

业余无线电手册和天线手册 (原文件名:ham_books.jpg)

网友:
申请呼号最好先用成品机,有条件的进台YAESU或者I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主要是想学 CW,在淘宝看了一下,YAESU 的专业设备挺贵的。

网友:
CW 新人玩的不多了,莫斯电码我都不会,呵呵曾经研究过用单片机发送莫斯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cw 新人玩的不多了,莫斯电码我都不会,呵呵曾经研究过用单片机发送莫斯码

这个论坛里以前苹果猫发过一首 CW 歌曲,我听了一段时间的歌,再对照 morse code 的字母表,差不多可以记住字母和数字莫尔斯码了,因此还需要收听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8050那个12t的线圈要并电容谐振在7mhz。
另外我记得只有2级以上火腿才能在这个频率玩cw的,而2级老油条不至于连这个都搞不定吧?没牌小心被抓哦,虽然8050功率很小……

貌似7023  3级也可以用,据说是批准过的

没牌的和谁通联啊 卡片都没法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这是 40m 波段,这台收发器的功率是 0.5w。我在业余无线电方面是全新的新手,没人带,模拟电路基本不懂(通过这个可以学习模拟电路)。
另外,我不会发射信号的,准备先收听半年别的火煺是怎样操作的。然后要学习(从网上买了几本 arrl 出的书),再去申请呼号。

业余无线电手册和天线手册 (原文件名:ham_books.jpg)

天线手册好贵啊 舍不得买

先弄呼号,4级半年后等当地3级考试,考试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就可以,我的3级就这么来的。

网友:
12T电感量多少?估计用 100uH 至 1mH 替代之,并且在12T和C8050_E的电源再并联陶瓷电容0.1uF及电解娄uF。
虽頻率低也要注重高頻性質接地线估计这也是你的敗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t电感量多少?估计用 100uh 至 1mh 替代之,并且在12t和c8050_e的电源再并联陶瓷电容0.1uf及电解娄uf。
虽頻率低也要注重高頻性質接地线估计这也是你的敗因。

12T 用的 22uH 色环电感,我会尝试你的建议。另外,电路是用实验板搭的,可能在接地上是有问题)。

网友:
准备做个章鱼.hh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准备做个章鱼.hh

章鱼现在买不到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DIY一个,热转印加上音频功放,有时间改成贴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后级非甲类放大,正弦进去丙类放大就是非正弦了,所以要输出滤波

晚上回来,未对电路作任何改动,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居然是三角波了(顶楼的照片中是锯齿波),感觉很奇怪。

蛙鸣的制作说明里有这样一段:“如果发射杂散抑制无法通过当地无线电管理部门的检测,可以在天线端再加一级 π 形低通滤波器,参数为 470pF、1.1uH、470pF。”

我按这个方法在输出末端加上了这个 LPF:

低通滤波器 (原文件名:lpf.png)

果然,波形立即得到了改善:

加 LPF 后的波形 (原文件名:waveform-lpf.jpg)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前级输出阻抗50负载50,上面电感应当是2.2u,更正:因为漏了7后面的兆单位,实际电感uH,电容pF单位,数据值不变

楼主:
频率是 7.023MHz

楼主:
刚才跑到楼顶上拉了一根总长 20 米的水平偶极天线,拉好天线之后我马上接上“蛙鸣”收发器,旋转调节旋钮,第一次就听到了莫尔斯码!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想要听得更清楚一点,又旋转调节旋钮,电码声不见了,又调,听到的居然是广播,好吧,有广播听也不错(这说明接收机可以正常工作),是英语广播,电台是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在教外国人汉语,说“购物车在哪儿?”,"Where is the shopping cart?"……

继续调节,听到微弱的莫尔斯码,非常微弱,广播的干扰太大了。呆会我再上去听,希望可以听清别人的呼叫 CQ CQ CQ

楼主:
刚才又去听了一下,终于听清楚了 -.-. --.- (CQ CQ CQ 重复三遍,据说这个节奏 HAM 永远不会搞错) -.. 后面的呼号听不懂,在八点钟左右有两个电台交谈了很长时间,有一方的电波非常清晰(感觉离自己很近),另一方只听见有声音,在一方结束的时候发了一个字母 k (-.-)

Morse code 很有意思。

网友:
功率有点小,后级换个大点的管子吧,业余玩一开始不比过分重视谐波,但你后来调好的那个仍然还要继续调,二次谐波都还没调下去,影响了输出功率.低通的电感一定要用铜线绕,不能用市售的电感.低通一级不宜匹配,两极就好多了.没有频谱仪可以用示波器条,加上负载后把波形调到尽可能好,然后根据有效值的电压换算成功率.

网友:
关于那个天线长度,如果使用环形天线是不是能把体积变小点,毕竟环形发射的是磁波,然后再感生出电波(我理解是这样),那样的话,环的大小就应该没有严格的要求了吧?高手辛苦解答一下,天线体积问题很烦人,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于那个天线长度,如果使用环形天线是不是能把体积变小点,毕竟环形发射的是磁波,然后再感生出电波(我理解是这样),那样的话,环的大小就应该没有严格的要求了吧?高手辛苦解答一下,天线体积问题很烦人,呵呵。

最近看了一些资料,环形天线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放在室内(如果只是收听信号,环形天线还可以小些),但是倒 V 型偶极天线方便携带,在野外方便架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功率有点小,后级换个大点的管子吧,业余玩一开始不比过分重视谐波,但你后来调好的那个仍然还要继续调,二次谐波都还没调下去,影响了输出功率.低通的电感一定要用铜线绕,不能用市售的电感.低通一级不宜匹配,两极就好多了.没有频谱仪可以用示波器条,加上负载后把波形调到尽可能好,然后根据有效值的电压换算成功率.

谢谢你的经验,我对 RF 还不懂,等学习一段时间的 RF 电路,有执照后再回来调试发射部分,目前只是收听和学习 Morse code。

网友:
V 型偶极天线? 什么样子?跟环形比那个大?能不能兆张图片来?为什么只能接收呢?发射为什么不行呢?功率辐射不出去么?或者说电路上不好辐射出去?环形的两个端点都接电路什么地方一般?可不可以看成一个简化的电感呢?

网友:
那就是说环形天线确实是可以不受到体积的限制?用小小的微型环形天线发射出高强度磁波以后再感生出高强度电波,这样就可以不受波长这样的空间尺度的限制,因为电波是被磁波感生出来的,而磁波的发射可以没有体积限制,这样磁电转换以后天线问题就解决了?可不可以这样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是说环形天线确实是可以不受到体积的限制?用小小的微型环形天线发射出高强度磁波以后再感生出高强度电波,这样就可以不受波长这样的空间尺度的限制,因为电波是被磁波感生出来的,而磁波的发射可以没有体积限制,这样磁电转换以后天线问题就解决了?可不可以这样呢?请高手指教!

你找下magnet loop天线的资料。或者小环天线。

网友: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多火腿,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HF Receiving loop antenna
另外,你 google loop antenna,很多资料。

网友:
资料是很多,楼主看明白了么?我看到有些资料写的,确实可以通过磁波传播的,但是就是没具体写。也可以接受磁波,就比如收音机的磁性天线。  但是发射磁波我认为应该也不受体积限制。关于国外那位的资料,本人英语不好,实在不好意思,但是大体上看恐怕他也没有具体的讲如果发射磁波能不能用小线圈的问题。如果哪位英语牛人能把那个文章翻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焊工了得啊哈哈!焊很长时间吧

网友:
哈哈我刚买了一台ft817
现在做梦都在笑

网友:
此帖必火,继续讨论磁性天线发射问题!!!有类似经验的同志吱一声

网友:
我做好了怎么只有沙沙声啊?

网友:
Atommann  能不能发一张清晰点的做好的电路板上来?

我也打算自己做一个,想拿你的做参考,呵呵。

特别是那个100mH电感,和8050集电极的线圈不知道该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8050旁边直接用的色环电感,另外一个电感就是市售普通的那种黑皮电感,周六传照片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实际上作者提到了不能用来发射。

Receiving HF signals at my location is a compromise situation due to the antennas
I use and the high noise environment in the city. Although my transceiver has good
selectivity and excellent filters, I suffer from high noise conditions that at
times make receiving a chore. This is true for both weak-signal DX as well as
regional chats with friends in the Southwestern US.

在我所在的位置接收高频信号需要做一些权衡,因为我使用的天线的原因,和城市里高噪声的电磁环境。虽然我的接收机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很好的滤波器,噪声环境仍然让我经常只是收到一堆杂音。这不仅发生在弱信号DX通讯时,也发生在我跟美国西南地区的朋友做区域通讯的时候。

I have often wondered whether a loop receiving antenna would be a good solution
to my need for better reception but was hesitant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typical
preamplifiers and monstrous dimensions most of the designs I have seen require.
This all changed when I came across a website that described an easy-to-build
receiving loop that does not need a preamp. This design does require an external
antenna tuner to provide some preselection gain and uses your transceiver's preamp.

我经常想,环形天线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接受效果。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做,因为我看到环形天线大多都需要前级放大,和吓人的尺寸。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网站上介绍一个很容易制作,并且不需要前级放大的环形天线时,这些想法都改变了。网站介绍的这个天线不需要外置天线调谐器来设置预选增益(? preselection gain),并且它用你的接收机的前置放大。

You simply connect the loop through the feeder to your antenna tuner and feed
the tuner into your transceiver's auxillary antenna input connector. You peak
the external tuner for maximum signal strength.

你可以简单的将环形天线通过一个分线器(?feeder)接到天线调谐器上,将调谐器接到接收机的辅助天线输入端。通过外置的调谐器获取最大信号强度。

Remember: this is a RECEIVE only antenna - it is not intended for
transmitting! If your rig doesn't have an internal antenna switchover relay
you will need to exercise caution doing it manually. I built my first loop
for 40/80m in order to improve reception of signals in the Southwest and
inadvertently transmitted once on 75m. I was heard weakly, 150 miles away
-pumping 300 watts into the loop - it didn't damage anything but you don't
want to operate this way for long!

注意,这是个仅用来接收的天线,它不是用来发射的! 如果你的设备没有内置的天线选择继电器,那么使用这个天线的时候要小心。我做的第一个环形天线是接收40/80米波的,用来改善接收(美国)西南地区的通讯信号,不在意的用这个天线发射过一次。我的信号在150里之外听起来很微弱,但当时这个环形天线可是被注入了300瓦特的功率。它看起来没有损坏,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工作(发射)。

网友:
注意,这是个仅用来接收的天线,它不是用来发射的! 如果你的设备没有内置的天线选择继电器,那么使用这个天线的时候要小心。我做的第一个环形天线是接收40/80米波的,用来改善接收(美国)西南地区的通讯信号,不在意的用这个天线发射过一次。我的信号在150里之外听起来很微弱,但当时这个环形天线可是被注入了300瓦特的功率。它看起来没有损坏,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工作(发射)。

虽然他这样说了,但是真希望能更细节的了解,不知道他说的300瓦特的功率是不是真的完全进到天线里,因为他最后也说,它看起来没有损坏。 不知道他所说的注入具体是怎样的注入法,有没有完全把功率加载到天线上辐射出去,有可能不匹配导致功率表面看起来应该加到天线里,实际被负载到电路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