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改装遥控器以实现电脑编程控制遥控器

楼主(2010-12-09):
如题,改装遥控器后希望电脑发送信号给遥控器,遥控器相应的控制航模

楼主:
串口控制遥控器

楼主:
请有经验的分享下

网友:
最近,研究中的[四轴专用收发双向无线遥控系统],(纯数位式(数字式)传资料,不同于PPM),敬请参考。

此遥控系统改自Frsky-2.4G [Futaba T4VF + V8HT DIY 2.4G 模组 + V8FR-HV高压版8动接收机] 参考商品网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51139727
(此商品虽然只有单向遥控功能,不过其中的无线模组部份是双向收发一体的)

遥控端发送马达控制命令:

1.遥控端:PC-->USB-->USB板[M8 从机]-->TWI(I2C)-->遥控主机板[M8 主机]-->TWI(I2C)-->无线收发板[M8 从机]-->SPI-->CC2500无线模组板(1~2公里)-->天线
2.接收端:天线-->CC2500无线模组板-->SPI-->无线收发板[M8 从机]-->TWI(I2C)-->飞行控制板[M8 主机]-->TWI (I2C)-->电调板[M8 从机]-->无刷马达

遥控端接收马达转速资料:

1.接收端:电调板[M8 从机](电调测出马达转速)-->TWI(I2C)-->飞行控制板[M8 主机]-->TWI(I2C)-->无线收发板[M8 从机]-->SPI-->CC2500无线模组板-->天线
2.遥控端:天线-->CC2500无线模组板-->SPI-->无线收发板[M8 从机]-->TWI(I2C)-->遥控主机板[M8 主机]-->TWI (I2C)-->USB板[M8 从机]-->USB-->PC

做好时,准备开源分享,目前进度已接近完成!

(注:M8 指ATmega8 ,主机与从机是根据TWI 通讯规格规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期待开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