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阻抗?

楼主(2010-12-09):
最近公司要过一个USB Compliance 测试,对传输线阻抗有要求,头让看看相关的东西,在网上差了些资料,看的云里雾里的,来坛子里求助,希望高手帮忙!

我做PCB的,我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
特性阻抗与长度无关与所传信号无关,只与传输线材料、形状以及周围介质有关。如果传输线出现阻抗不连续,在传输高速信号时会造成信号反射。就这些,别的都是具体计算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说和传输线在PCB上的走线长度无关吗? 什么样叫做阻抗不连续?计算,有公式吗?谢谢

网友:
是的,是与传输线长度无关。只要任何与特性阻抗有关的因素发生变化都会造成不连续,比如线宽,过孔等等…如果传输线末端用与特性阻抗相同大小的电阻进行匹配,那么从传输线输入端看进去传输线是无限长的,即信号反射要经过无限长时间才能返回。公式自己找工具算吧,物理上的公式相当复杂

网友:
简单点讲就是低速情况下导线上只是体现出一个小电阻,信号速度快了之后,会有电感电容效应,造成了信号的反射、衰减等等变化。
详细的可以写一本书了。

楼主:
还有哪位大侠知道,指导指导吧!具体点哦!O(∩_∩)O谢谢了!

网友:
下载个Shortcut to Si6000就可以算出来了,阻抗匹配需要做四层板,两层的做不了。
对阻抗有影响的有:PCB材料,板厚,走线铜箔厚度,线宽,线距,线长,USB的阻抗匹配好像是90 Ohm

网友:
这个涉及讯号完整性,推荐看《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
你可以下个polar去试算
决定阻抗的有板材 介质 堆叠 线宽 线距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个shortcut to si6000就可以算出来了,阻抗匹配需要做四层板,两层的做不了。
对阻抗有影响的有:pcb材料,板厚,走线铜箔厚度,线宽,线距,线长,usb的阻抗匹配好像是90 ohm

两层也可以做阻抗控制的

网友:
当传输线上有电信号时有多种现象出现
1 波阻 一般电信线为50 欧 电视影像领域多为75 欧。
2 它传播速度不如光速和电线介质有关。
线阻抗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