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FT 4KV群脉冲的烦恼

楼主(2010-12-09):
最近用三星的9488做了一款家电产品,为了测试EMC的效果,打样了10套去做测试,在EFT 4KV测试的时候通过率只有50% ,更奇怪的现象是能通过测试的也能通过4800V 而不合格的连2KV都通不过,我不相信会相差那么多,将通过测试的板子与不合格  板上所有器件调换,可是结果还是一样,好的那块仍旧好,不行的还是原样。PCB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处在烦恼之中。。。。
希望大伙给个建议!

网友:
你这种情况就要考虑PCB的问题了,你电源怎么处理,不通过现象是什么,那上来说说

网友:
上PCB以及 成品的图片,否则没法找出问题!

网友:
要在VCC加上稳压二极管来吸收这些脉冲,
把连在五金上的IO加上两个二极管来吸收,,

板边不要放元件,,要远离外壳~!如果外壳上有外露LED的,最好是做上LED导光柱,避免LED直接伸出外壳!
LCD要加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PCB问题,我们用的都是单面板,铜皮厚度是35丝

楼主:
滤波电容用了 独石104  瓷片的103

网友:
都没有一个大容量一点的电解电容?

地线回路实在不行。 按键的IO,输出的IO最好都加小电阻限流下。

网友:
还有三星的抗干扰是比较好的,一般随便做下都可以过的。当然PCB需要点经验。

有朋友三星用量很大的,过EFT 等测试都比较轻松。

网友:
楼主电源根本就没有什么处理连电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