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CI数据采集卡做项目开发

楼主(2010-12-09):
打算用PCI数据采集卡来采集12路传感器信号,上位机用VB开发,因本人之前都是做下位机的编程,没做过上位机,不知VB上手容易不。看了下阿尔泰的数据采集卡资料,它的驱动程序都已经是写好的,上位机编程可直接调用它的AD采样函数,输入输出的驱动也可直接调用。上位机软件要能实时检测每路传感器的信号,并描绘相应曲线,且具有数据库功能。下位机还要做个输入检测电路和输出驱动电路与PCI板卡连接,输入输出均需要做隔离。不知这样的项目三个月能做完否,报价应该在多少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11-01-12):
楼主PCI驱动方面的程序能指教下吗?谢谢  lxqcumt@qq.com

网友:
友情提示:
阿尔泰的卡有的驱动程序在Win2000下不正常。我把同样的程序从XP下装到Win2000下,发现读不到数据,永远都是正向的最大值。工控现场有时候Win2000还在使用。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楼主PCI驱动方面的程序能指教下吗?谢谢  lxqcumt@qq.com

PCI的驱动程序,目前用什么方式编比较好。刚入坑学习,有WDF还要WINDRIVER,大哥用哪个好?

网友:
现在都pcie了...还高什么PCI....主板都不好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