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XC95108总是被击穿?

楼主(2010-12-09):
之所以选择XC95108,是因为看上它的I/O可以输出5V电平(3.3V的还要考虑加74),可以直接为我所用。做了一块调试板,单5V供电,JTAG下载。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识别、下载程序。上电几次之后,就突然发现XC95108的VCC和GND短路了(毫无征兆)。吹下片子,确定芯片确实已坏,板子正常后,又焊上一块。调试一会,又被击穿了。还有最后一片,不敢再上了。坐等强人,指点迷津!!!

网友:
描述下外围电路结构,和电源结构

楼主:
最小系统,就是测试用的。除了几个接插件外和JTAG外,几乎没有其他电路。

LM2596-5.0提供电源(没用),一个复位电路,若干led,一个有源晶振,还有其他一些输入/输出信号的接插件。
之前写程序控制led没有问题。后来就不行了。

我直接加的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没有说明白到底有些啥
要仔细看电源结构,是否有可能在上电时出现尖峰
电源滤波如何
复位电路是什么
接插件上有没有可能输入高于VCC或低于GND的电压

楼主:
复位电路 ——10uf电解电容+10k电阻,上电复位,用来做调试的rst_n。
电源--设计中有三个电源(11.5V和24V),5V和11.5v分别是由两个2596产生的。
        实际调试中只用到一个5V电源,电源引入端加了旁路电解电路,另外XC95108每个电源引脚我也加了100nf的电容。
        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接插件——是为后续设计做准备的,在调试中没有用到。

我现在不明白一个问题,我电源一直很稳定,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坏了呢?

网友:
可能1:
上电瞬间有尖峰

可能2:
复位电容存的电在掉电后向CPLD反灌

楼主:
哦。我觉得2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会我先把复位电路给去掉,再试试。
谢谢无机酸!!

楼主:
上一块板子吹片子时焊盘掉了一个(便宜板子质量就是不好),无耐,又重新焊了一块。
这次直接没有加复位电路,上电调试正常。谢谢!

问题可能出在我把复位信号随便加在一个I/O口上了,这样我调试led程序时(没有配置rst_n引脚),断电时复位电容就会向CPLD反灌吧。有两个地方要改进:1.复位电路太简单
                      2.复位信号的引入。

网友:
我看帖从不回,这个一定要顶!实践出真理,h2feo4 无机酸 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