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12-09):
我用vb发送字符给单片机,单片机是下位机,我发送的一个一个字符是可以的,比如1 2 3 4 ,就是每个字符中间要有空格,没有空格的话就发不出去,该怎么办?请各位指教,我是新手....
这是我vb发送字符的程序
Private Sub cmdSendASc_Click()

   Dim sj_Txt As String

   sj_Txt = TxtSend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Output = sj_Txt

   End If

End Sub

网友(2011-03-04):
你到底是要发字符呢还是字符串呢,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