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 C51 移植

楼主(2010-12-09):
由freemodbus1.5修改的,只改了RTU和ASCII部分。用单片机STC12C5A60S2测试的。

网友:
做的不错!
由于C51的特殊性,不修改freemodbus源码移植到51上有些困难,可能这也是freemodbus没有提供51例程的原因吧。
需要稍微修改源码的结构和代码。
比如,将一些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改成直接调用的函数。
因为C51下函数指针间接调用的函数不能带很多参数。

网友:
好东东,我一直想改,可以自己小平太流,谢谢呢

网友(2011-01-10):
看大家聊的起劲,我不知道freemodbus具体用来干嘛

网友(2011-04-15):
不错,正好想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freemodbus1.5修改的,只改了rtu和ascii部分。用单片机stc12c5a60s2测试的。

楼主,能不能加一下你qq,我最近在做c51的freemodbus移植,想跟你交流一下,我的qq是742985562!谢谢!

网友(2011-05-19):
C51的函数指针不是可以最多带3个参数
xFuncHandlers里面只有2个参数,还要改掉呢,原来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看得很简洁

网友:
用什么打开?怎么使用?操作?讲一下吧

网友(2011-07-09):
很不错,我也在做modbus,想用STM8S来实现,有点困难,不知有没有用STM8S成功的。

网友(2011-12-14):
mark,去补一补课freemodbus是什么,呵~

网友(2012-07-21):
楼主好,我是新手,正在研究freemodbus,想移植到mega16,想请楼主指导指导~我的qq296807157

网友:
MODBUS的程序

网友(2012-10-17):
此程序经测试,已经实现基本通讯,但设备响应的数据格式还有点问题。
寄存器地址有一位偏移,向小的方向。
注释掉此语句即可//usRegAddress++;
在此对楼主的移植工作表示感谢。

网友(2012-11-18):
SRC\MODBUS\ASCII\MBASCII.C(111):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和( void )ucSlaveAddress;两个警告

网友:
先下了,是个好东西。谢谢

网友(2012-12-24):
是不是和这个协议就能和所有PLC通信啊

我一直用RTU

网友:
强烈关注此贴总线协议

网友:
后期测试试下

网友:
51主要是没有堆栈,所以数据传递相当头大,如果编译器堆栈完整,很多问题都好解决了

网友(2013-02-14):
好的不得了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

网友A(2013-09-06):
27楼 的 zf_zhai  ,  还有其他朋友,你们测试的如何,我测试不成功。stc12c5a60s2走232与pc通信(串口)
例如03码,串口助手发送:01 03 00 00 00 01 84 0A
                           回复:01 30 C0 FC
发送:01 03 00 00 00 02 C4 0B
回复:01 30 C0 FC
发送:01 03 00 01 00 01 D5 CA
回复:01 30 C0 FC
回复信息与理论帧格式及数据都差异很大,问题在哪,特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楼 的 zf_zhai  ,  还有其他朋友,你们测试的如何,我测试不成功。stc12c5a60s2走232与pc通信(串口)

你接收到的回覆CRC錯誤。看看接收線路有無問題吧。

网友(2014-01-16):
马克 图文

网友(2014-02-21):
学习 希望移植到CVAVR下

网友(2015-06-23):
高大上啊

网友(2018-03-17):
引用 网友A:
27楼 的 zf_zhai  ,  还有其他朋友,你们测试的如何,我测试不成功。stc12c5a60s2走232与pc通信(串口)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你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22):
正打算做移植工作,参考一下

网友(2018-09-15):
好东西,正好研究参考。

网友(2021-03-27):
楼主,这个c51_modbus.zip下载不了,可以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