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简单问题,关于JTAG接头

楼主(2010-12-09):
我刚开始用430,片子是F149,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  我用的是JTAG 的方式,板子上的JTAG接头应该2脚接VCC还是4脚VCC?我看TI的资料好像说如果调试器给板子供电,就2脚VCC,板子单独供电就4脚VCC,不能都接,是这样吗 ?我板子是单独供电的
2  我复位电路用的是IMP809,那JTAG接头的RST脚能直接连到芯片的复位脚吗?我看到过个电路是在JTAG接头的RST脚上拉个41K电阻,和2.2nf电容接地,才连过去的,请教这是什么意思?
先谢谢了

网友:
看ti的资料好像说如果调试器给板子供电,就2脚vcc,板子单独供电就4脚vcc,不能都接,是这样吗 ?我板子是单独供电的

我一般都是Pin2接VCC

平时没注意看,能否把TI的这个文档资料上传一下?

网友:
Pin2是仿真器电源输出,Pin4是仿真器检测单片机电源电压,可以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2是仿真器电源输出,pin4是仿真器检测单片机电源电压,可以不接

谢谢啊,那么我板子自己有自己电源,是否可以不接PIN2了?第2个问题,我可以直接连上RST信号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ti的资料好像说如果调试器给板子供电,就2脚vcc,板子单独供电就4脚vcc,不能都接,是这样吗 ?我板子是单独供电的
我一般都是pin2接vcc
平时没注意看,能否把ti的这个文档资料上传一下?

资料在公司电脑上,明天考回来传给你

网友:
Pin2->是为了可以在你的板子可以掉电烧录
Pin4->你系统接上时可以侦测你板子上的电压

事实上只要你板子有电,两只脚都可以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