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DS 3.1怎么用?

楼主(2010-12-09):
今天刚在RedHat里面安装了RVDS 3.1,但是不会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
安装说明
How to Patch
1. copy files into ARM_RVDS3.1_PATH (cp patch_761.sh /ARM/AVDS3.1/)
2. cd ARM_RVDS3.1_PATH (ex: /ARM/RVDS3.1/)
3. execute ./patch_761.sh
4. follow instructions to add lines into cshrc or profile
ex:
  please add 'source /ARM/AVDS3.1/profile.arm.rvct2.1_3.1_761.patch' into ARM profile
  please add 'source /ARM/AVDS3.1/test/cshrc.arm.rvct2.1_3.1_761.patch' into ARM cshrc
最后这2句,直接加入到root用户的相应文件之后,Linux无法登录了,蛮奇怪的
还有这个提示
init: Id "x" respawning too fast: disabled for 5 minutes

楼主:
忙了半天,发现RVDS 3.1不支持M3?有点奇怪!!!!!!!!!!!!!!!!!!!!!!!!!!!!!!!!!!!!!!!!!!!!!!!!!!!!!!!11
root@localhost Example1]# build.sh
Error: C2079E: unsupported CPU Cortex-M3
C3050U: Compilation aborted.
Fatal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test.o.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build.sh:
armcc -c -g -O2 --cpu=Cortex-M3 test.c
armlink -o helloworld.axf test.o --scatter cortex-m3.scat
build.mk:
# This makefile is intended for use with GNU make
# as supplied with RVDS.

TARGET=helloworld.axf

CC=armcc
AS=armasm
LD=armlink
AR=armar
FE=fromelf

# Select build rules based on Windows or Unix
ifdef WINDIR
DONE=@if exist $(1) echo Build completed.
RM=if exist $(1) del /q $(1)
SHELL=$(WINDIR)\system32\cmd.exe
ifdef windir
DONE=@if exist $(1) echo Build completed.
RM=if exist $(1) del /q $(1)
SHELL=$(windir)\system32\cmd.exe
DONE=@if [ -f $(1) ]; then echo Build completed.; fi
RM=rm -f $(1)
endif
endif

all: $(TARGET)
         $(call DONE,$(TARGET))

rebuild: clean all

clean:
          $(call RM,*.o)
          $(call RM,$(TARGET))

CFLAGS=-g -O2 --cpu=Cortex-M3

test.axf : test.o cortex-m3.scat
        $(LD) --scatter cortex-m3.scat -o test.axf test.o

test.o : test.c
        $(CC) -c $(CFLAGS) test.c

网友:
那里有RVDS3.1?能否在winxp下使用?谢谢!

楼主:
RVDS3.1 Linux和windows版本都有,ARM网站上有的,但是不是免费的

网友:
授权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授权啊,那是公司买的,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个授权许可证,怎么装上去的就不知道了,而且打开那个许可证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