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1702读数据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0-12-09):
/****************************************************************/
/*名称: MIF_Read */
/*功能: 该函数实现读MIFARE卡块的数值*/
/*输入: buff: 缓冲区首地址*/
/* Block_Adr: 块地址*/
/*输出: FM1702_NOTAGERR: 无卡*/
/* FM1702_PARITYERR: 奇偶校验错*/
/* FM1702_CRCERR: CRC校验错*/
/* FM1702_BYTECOUNTERR: 接收字节错误*/
/* FM1702_OK: 应答正确*/
/****************************************************************/
uchar MIF_READ(uchar *buff, uchar Block_Adr)
{

    uchar temp;

    SPIWrite2(CRCPresetLSB,0x63);
    SPIWrite2(CWConductance,0x3f);
    SPIWrite2(ModConductance,0x3f);
    SPIWrite2(ChannelRedundancy,0x0f);

    buff[0] = RF_CMD_READ;
    buff[1] = Block_Adr;
    temp = Command_Send(2, buff, Transceive);
    if(temp == 0)
    {
        return FM1702_NOTAGERR;
    }

    temp = SPIRead2(ErrorFlag);
    if((temp & 0x02) == 0x02) return FM1702_PARITYERR;
    if((temp & 0x04) == 0x04) return FM1702_FRAMINGERR;
    if((temp & 0x08) == 0x08) return FM1702_CRCERR;
    temp = SPIRead2(FIFO_Length);
    if(temp == 0x10)
    {
        Read_FIFO(buff);
        return FM1702_OK;
    }
    else if(temp == 0x04)
    {
        Read_FIFO(buff);
        return FM1702_OK;
    }
    else
    {
        return FM1702_BYTECOUNTERR;
    }
}

上面是标准的函数,我想请问的是:形参Block_Adr取值是0~3,还是按照扇区号,每过一个扇区,块号就+4?因为前面在密码验证阶段,已指明了对某一个扇区验证,那么这里读一个块的数据时,Block_Adr块号应该就是针对这个扇区的偏移号(0~3)吧??
另外:我传入的是0~3间的数时,这函数返回值是FM1702_CRCERR(CRC校验错误),传入的值大于3时,返回值时FM1702_NOTAGERR(无卡),总之返回的不是FM1702_OK,问题会出在哪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Block_Adr,是块号,S50卡的话是取值范围从0到63,共64块

楼主:
请教楼上:
如果取值是0~63,那么在密码校验那个步骤,只是对某一个扇区(包含4个块)的密码进行验证,其他的块并未密码校验,应该是不给读才对,比如我校验的是1号扇区,那么可以操作的块号应该是4~7块才对,能不能说的更详细点?

网友:
你说的没错,loadkey和Authen的参数是扇区,即0到15,如果这两个函数都返回OK的话就可以对相应扇区进行读写操作了,校验的是1号扇区,可操作的块只有4到7

楼主:
楼上高手,可知道我出现的那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返回FM1702_CRCERR(CRC校验错误),我知道它和RC500在校验时有区别,但我用的代码是和应用资料中的一样,而且我也对比了其他的一些版本的示例程序,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下,是这样的:比如我校验的扇区是2号扇区,那么我用MIF_READ函数读8~11块时,返回都是FM1702_NOTAGERR(无卡),读其他块时(这时应该是不允许的),返回是CRC错误,我奇怪的是:2号扇区对应的块就是8~11,为什么会返回"无卡"呢???

网友:
MIF_READ前先要通过Request,AntiColl,Select_Card得到GUID号,然后Load_key,Authentication,这些都返回FM1702_OK再进行MIF_READ操作

楼主:
恩,是的,我都做了,原因找到了,可以说是延时不够,谢了

网友(2011-06-19):
感谢楼主 和二楼 我一直没注意块号和扇区号 做了好久都是返回字节错误 呵呵 看了楼主和二楼的发言 顿时大悟啊 试了一下 可以正常读写了  衷心感谢。今天大早起来值了 正当周末 今天任务完成 待会出去放松放松 哇哈哈

网友(2011-09-13):
我也在做,现在看不懂在说的是什么。。不过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用得到。。。先mark

网友(2013-11-20):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我都做了,原因找到了,可以说是延时不够,谢了

quest 您好,我现在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