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这个CPU是哪个型号?

楼主(2010-12-09):
一小飞行器电路测绘。

谁有这个飞行器的遥控码,机子是好的没有遥控器,飞不了。

网友:
这个很难看出来啊。

网友:
貌似不是单片机,  感觉是个电机驱动。

楼主:
CPU是一定的。
首先它要做红外解码。
并且有休眠模式。
另Q2应是复位电路或电池电压检测。
正准备买一个SO-8的CPU重做一下。
解决两到三个问题。
1 红外解码,否则无法控制。
2 电机转速控制,控制升降。
3 电池电压检测。电池为65mAH 电流在400mA。电压检很重要。
4 装饰灯控制。可有可无。

网友:
哈哈,我知道,这个电路很眼熟,  你这个飞行器应该是个飞碟,带红外感应功能的,遇到障碍物会加速

网友:
6个IO口

网友:
www.stcmcu.com到这看看好像是

网友:
这图也能看出型号,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