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模块PCB上的电阻,电容,电感等为什么都是0603封装的?

楼主(2010-12-09):
还有0402..从没看到过0805!!
难道这也有要求?

网友:
估计小些走线不用太远,减小面积。。

网友:
由于寄生效应的影响,一般选用小尺寸的CHIP零件!0402是常用了的,现在大的厂家开始向0201过渡!
在高频选用的电容要使用HIGH Q,LOW ESR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0402..从没看到过0805!!
难道这也有要求?

越高频用越小的封装

网友:
分布参数小。

网友:
主要是分布电感。

器件越大分布电感越大

网友(2011-04-26):
嗯,原来是这样:)

网友:
现在手机用0201跟01005的很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手机用0201跟01005的很多了

长见识了,居然还有01005封装。太小了。

网友(2012-02-05):
回复 网友C: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