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发射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12-09):
请问红外发光二极管直接输入1.3V,10KHZ的方波电源竟然不发红外光!电压提高到4.0V,10KHZ终于发光了,而资料上面写的是电压为0.9-1.3V,很不理解,有谁做过,请说明下,另外接受电路怎么放大比较好点?谢谢!!

网友:
牛人,不用电阻限流?资料上写的是正常工作的压降。一般情况下,发光不明显的吧,你的红外发射二极管很厉害,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在于如果二极管的电压是1.2V,我直接供1.2V还需要限流电阻吗?还有,他不发光,我就只能直接加大电压力,请楼上指教。谢谢

网友:
一楼说的很明白了,发光管最好是恒流驱动,最简单的方法是接限流电阻,固定电压驱动很容易烧管子.红外光发光管,发出的红光很微弱或者根本看不到,只要接收电路在设计距离内能接收到光即可.你加大那么高的电压,很容易就把管子烧了.

网友:
电流驱动需要控制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请问楼主发的光难道已经到了你能看到的地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发的光难道已经到了你能看到的地步????????

很简单,你看不到么就用工具看被,手机摄像头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