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310模块从FTP下载文件,下到哪里去了?

楼主(2010-12-09):
如题,通过串口与EM310模块相连,所有功能都正常,登录进ftp站点后,用RETR <filename>后,也显示“文件传输完毕”。

  那我要下的这个file被放到哪里去了呢?AT%IOMODE=,,1,也即没开缓存,但串口返回的是控制信息,那文件到哪去了呢?

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我把详细的现象再说明下吧,调试用的是一哥们分享的软件,挺好用的

调试软件 (原文件名:现象.jpg)

左下的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如下:
(TCP11:06:20):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发送LIST命令后串口接收的信息

(TCP11:06:20):226 Transfer complete.

(TCP11:07:43):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cc511.txt (8 Bytes). //发送RETR cc511.txt命令后串口接收的信息

(TCP11:07:44):226 Transfer complete.

(TCP11:08:25):211-Status for user DOSPYFTP from 117.136.23.88:    //发送STAT命令后串口接收的信息

(TCP11:08:26):    Stored 0 files, 0 kBytes
    Retrieved 1 files, 0 kBytes
211 End of status.

问题就是,串口显示的只有控制信息的回应,那我下载的文件在哪里呢?缓存也没有,串口也不显。
望做的大侠不吝赐教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下

楼主:
求神不如求己啊,折腾这么多天,终于弄明白了,自己来结帖。

问题关键在于FTP协议的理解,协议不难,但要静下心来找和看,下面是写的比较好的两个
http://www.phpweblog.net/killjin/archive/2008/01/06/2653.html
http://ljqronaldinho.blog.163.com/blog/static/846853052010910102752919/?fromdm&fromSearch&isFromSearchEngine=yes

我大致总结下,具体细节参看上面文章。
  FTP传输分为两条链路:一条命令,一条数据。所以在使用EM310控制的时候也要采用多链接模式:AT%IPSENDX。我之前错在只用了一条链路,所以只看得到命令消息,而得不到数据。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注意FTP的主动和被动模式的区别,最好使用被动模式(PASV),在服务器进入被动模式后,根据收到的IP端口打开数据链路,然后再在命令链路发送下载命令(RETR XXX),数据就在数据链路上出现了,OVER.

心得:潜心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