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的带宽真有2Mbps?

楼主(2010-12-09):
最近nRF24L01的发射速率。办法是每次发射对处理器的一个管教的电平翻转,通过示波器观察,频率显示125Hz,那么发射频率为250Hz,之前是把数据宽度设置为32B的,那么发送速率应该为 250*32*8 = 64Kbps ,这个速率距离说明书的2Mbps差了很多……

之前看到牛人 myqiang1990 切.格瓦拉的一片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451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
他在实验过程中发现,nRF24L01的数据宽度上限可能不是32B

程序是模拟SPI,不是硬件的,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因为我把里面函数的延时修改之后并没有什么提高。nRF24L01有用来做无线耳机、音响的,理应能达到2Mbps才好。

大家的nRF24L01的带宽如何?

楼主:
又陷入了没人回复的尴尬地步……?

楼主:
等待回帖,顶

网友:
2Mbps,怀疑你丢SPI数据了。
这么高的速率应该用中断了。

网友:
这速率是空中传输的速率吧 实际通信时还包含ACK的 比特率应该没那么大

网友:
楼主测试时是每发一次数据就翻转一次 这样测试的是实际通信的比特率吧 它每次发送的数据中除了用户数据外还包括报头 校验 等等 这些速率是不好测量的
最好测量传输时的调制信号的波特率 在换算成比特率 才是带宽吧 鄙见 不要拍砖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cket format (原文件名:1.jpg)

确实还需要前导、地址…字段这样的话包数据变为41B,带宽提升1/4还是很慢啊。

您说的传输时的调制信号的波特率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仪器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制信号的波特率不好直接测量吧
其实在二进制数据传送的情况下 调制信号的波特率 就等于数据的比特率
而比特率等于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比特位数 所以我想 可以连续发送一段定长的数据(比如你这里的41Byte =  41*8bit=328bit) 然后在接收端 记录连续接收到的10个包(也就是10*328bit=3280bit)所用的时间 做一次除法应该就能得到大概的传输比特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