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台有集成显卡和一个独立显卡的电脑接2个显示器,独显就一个VGA和一个DVI,我的

楼主(2010-12-09):
怎么让一台有集成显卡和一个独立显卡的电脑接2个显示器,独显就一个VGA和一个DVI,我的显示器上边的线是VGA???

网友:
楼主想做什么用,是当两个电脑用还是,一个电脑两个显示器扩大屏幕

楼主:
显示两个画面,我画图时一个显示实体,一个显示我操作的CAD

楼主:
按你的意思说就是扩大屏幕,
我插到两块显卡上能做到吗?
如果能需要什么软件吗?

网友:
买一个dvi转vga的头,大概15元以内。
驱动里设置就行了,很方便的。可以是第一个屏的扩展,或者复制,也可是完全独立的一个屏。你所需要的功能是独立模式

楼主:
看来还得出去买啊
插到两块卡上的路是行不啦

网友:
没说清楚,一台带有双接口独立显卡的电脑,可以接两个显示器,一般显卡带的软件可以设置。

网友:
如果显示器1:VGA接口,显示器2:DVI接口,参考如下
方案一:把这两个显示器都接到你的独立显卡上去就可以了。
方案二:显示器1接集成显卡的VGA接口,显示器2接独立显卡的DVI接口

如果显示器1和显示器2都是VGA接口,参考如下
方案三:显示器1接集成显卡的VGA接口,显示器2接独立显卡的VGA接口
方案四:显示器1接独立显卡的VGA接口,独立显卡的DVI接口先接一个DVI转VGA,再接到显示器2

楼主:
TO:【6楼】 Rapido
:我的主板就只能插一块显卡
【7楼】 abc220
:你的意思我没明白,能说说方案三的实现方法吗?需要什么软件,还是设置什么地方呢?

网友:
我的电脑一插独显,就找不到集显

网友:
我这一块显卡就能做到,显卡输出有VGA,DVI,HDMI,看看你的显卡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显示器1:vga接口,显示器2:dvi接口,参考如下
方案一:把这两个显示器都接到你的独立显卡上去就可以了。
方案二:显示器1接集成显卡的vga接口,显示器2接独立显卡的dvi接口
如果显示器1和显示器2都是vga接口,参考如下
方案三:显示器1接集成显卡的vga接口,显示器2接独立显卡的vga接口
方案四:显示器1接独立显卡的vga接口,独立显卡的dvi接口先接一个dvi转vga,再接到显示器2

如何让集成显卡与独立显卡共同工作?crossfire?sli?貌似很困难吧。

独显接两个显示器,只需要驱动自带的控制台就可以了。ati和NVIDIA都有,很容易找到。
NVIDIA的貌似在‘设置多个显示器’里。
前提是你先找到显卡驱动的控制台,可以桌面右键-属性-最后一个选项卡-高级,里面找

网友:
回复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哦,方案三我也没有条件去实现过,也是处在设想阶段,不知道能不能在BIOS里面同时打开集显和独显呢?貌似不能。
如果方案三行不通那就用方案四了,方案四我成功运用过。

楼主:
总结了一下,我这的条件不够,只能周末去买条转换线
用一独显一台接VGA一台接DVI

网友:
用一个独显即可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内存一部分被用于.......

CrossFire  可不是像上面的那么玩的   不要在没有好好计算过功率看看自己电源是否够用的前提下  尝试CrossFire  否则....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