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恒压源电路,不太理解工作过程

楼主(2010-12-09):
如图所示

辛苦了,请教高手

网友:
5V放大4倍 UP9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 400K/100K =4被 那个5VB被放大4倍就是20V UP10是个跟随器输出20V

网友:
楼上原理分析是对的,不过应该是放大5倍,最后输出的是25V。
mos管是用来增大输出电流用的。

网友:
恩 ==400/10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放大4倍 up9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 400k/100k =4被 那个5vb被放大4倍就是20v up10是个跟随器输出20v

真逗! UP10 是跟随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放大4倍 up9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 400k/100k =4被 那个5vb被放大4倍就是20v up10是个跟随器输出20v

真逗! UP10 是跟随器吗?

————————————————————————————————————————————————————
是不是比较器呢?

网友:
此电路极易产生振荡。

网友:
最近纠结在自控考试,楼主的电路简单的静态部分二楼说到,相角补偿部分还是比较难算的,书上的题相对好搞,全是套公式,现实电路则需要抽象数学模型,列微分方程,系统分析,频域分析,最后能算出右边那个运放补偿相位的电容大小,电路稳定全靠它了
能做到,就有成为工程师的可能,若是看看手册推荐应用就照搬,那样水平不会有什么飞跃,经验的堆积也会成累赘

网友:
楼上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B:

顶5楼的,确实不是什么电压跟随器,UP10连构成负反馈的条件都不成立!!!!
绝对是个比较器!!!

网友(2011-06-30):
个人觉得电路有误
1.参考电位不一致(少了别的电路)
2.场管引脚S和D反了

UP9电压放大器,放大5倍;UP10当比较器用,CP36是防止自激的
此电路可以做到低压差稳压。
望高手斧正。

网友:
场管引脚S和D反了

网友:
估计up10的正反向输入端接反了吧

网友:
mos管也应该是Nmos

网友:
Pmos,只是DS反了

网友:
UP9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放大倍数为5倍,  输出电压为25V并作为UP10负端的基准电压。 UP10的正端为输出电压。
UP10是比较器    MOS管起开关作用,即输出电压小于25V时打开开关是电压升高,当输出电压大于25V时关闭开关,这样就使输出维持在25V输出。
对于输出电感估计是稳流作用。

以上是我个人理解,求高人指点。

网友:
ds画反了,那个反馈电容有问题吧,为啥搞成正反馈。应该搞到反向做超前补偿吧

网友:
UP9是一个同相放大器, 放大倍数为5倍;UP10是负反馈,使得输出电压更加稳定

网友:
前一级放大,后一级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