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电时步进电机第一步会不会出现正转一步或者倒转一步或者不动这种不确定现象?

楼主(2010-12-09):
如果停止时,转子停在A相,但上电后第一步脉冲分配在A相则不动,分配到B相则前进还是倒退一步?
特别是多相电机时应该更加明显?
大家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处理器在开机时不知道转子的当前步序,确实会出现此不稳定现象。建议添加EEPROM来保存掉电前的步序。

网友:
这是是会出现的,因为每次上电线圈所产生的磁场会将电机的“爪子”吸引到离其最近的定子边。
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需要在掉电之前卡能保存当时电机的位置参数,因此也就需要有绝对值得编码器,可以推荐尝试下德国TRINAMIC公司的PD-140-42-SE产品,该产品集成了控制+驱动+电机+编码器(增量/绝对值)可以记下电机的位置即时掉电了也可以保存

网友:
楼上从不放过一个做广告的机会

楼主:
oh,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