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12-09):
我的飞控电调都焊完了,今天把线都接上了  飞控测试没有问题了   ,电调在烧写事也没出现问题    但是连上所有的线通电 4个电机都有反应  可是电调的红灯 有顺序的闪烁   我在写电调程序时  绿红亮完事只有绿色亮   应该是正常呀   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楼主位】 make

电调红灯闪就接到PC上看报什么错。

网友:
四个电机都有反应的话,查看电调地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东西不够,没办法装机测试,电调的串口打印信息如下图,但我看论坛里的帖子都说,LED会亮,但我的都不亮,只接电调的调试口,别的什么都没接,用单片机学习板上的VCC给调试版供电。

网友:
【3楼】 yangzhi 杨志
可能是LED焊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