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51上 MODBUS 与 威纶通HMI 通讯实例,HMI源文件多使用图型界面!比较舒服!

楼主(2010-12-09):
项目上测试MODBUS的,学MODBUS也是从本坛学习的,也共享下

第一次使用威纶通HMI,可能方法不是太优化,但运行效果还可以,

界面图形全是LP给画的,省了不少时间...

-------------------------------------------------------------------
【威纶通HMI设计文件】压缩包说明:

文件detian.flb为程序需要的图形库,将其拷贝到安装盘下的 \EB8000\library 文件夹内

打开工程文件,编译后直接在线或离线模拟即可。

"HMI使用的LED显示字体"文件夹内为程序需要的LED特效字体,将其复制粘贴到系统字体即可。

------------------------------------------------------------------------------------
【测试_MODBUS代码】压缩包说明:

使用STC12C系列最小系统即可验证,必须有串口通讯,默认是COM1

使用P1_0 和 P1_1 做低电平按键可观察外输入控制HMI功能。
---------------------------------------------------------------------------------------------------
51代码中,modbus功能写成了H文件格式,不符合C规范,虽然有朋友常提醒我不要这样,嗨!为了方便又偷懒...

上传几张HMI的截图,生成的JPG质量变差了:

告成...拍砖留情...

网友:
很炫啊,你老婆美工不错啊

楼主:
嗨,才几个小时,我的贴子啊...

网友A:
不错,我现在也正在做单片机与工控触摸屏通讯,工业控制上需要,用的HostLink。

网友:
不错,很漂亮。楼主老婆V5

网友:
羡慕楼主有这样的老婆啊!

网友:
画面挺好看的。这个分辨率是多少的呢?

楼主:
用的MT6100i
大概参数:
400MHz CPU,128MB内存;
16:9宽屏,10寸,65536色TFT LCD,分辨率800x480;
3个COM端口,1个USB2.0接口,1个USB1.1接口。

网友(2011-05-04):
牛x!跨行业发展才有米啊,呵。

网友:
这个必须顶
LZ的LP的美工不错

网友(2011-06-10):
LZ 你好  我正在搞一个触摸屏的程序,看到你这份资料,真是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精神,特别是图片的制作非常漂亮,羡慕啊! 想问问LZ你这些图片是怎么制作的,能否告诉我,我的邮箱是hongeywsm@163.com,  谢谢

楼主:
都是PS做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会PS的一看就会了...

传个PS的原始文件

网友:
非常感谢 LZ!有什么不懂的还要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mobus 与 HMI实例。

网友(2011-09-2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将你的程序下载烧录后,但单片机串口没反映,不知怎么回事,很很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指点为谢!

网友(2011-11-04):
正在学习这块

网友:
HMI界面做的很漂亮

网友:
这个要顶呀。。。。。有用

网友(2012-04-06):
在来留个记号 MODBUS搞饿好久了 就是不能弄懂 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你那个单片机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
如何实现这种页面式的菜单的?
威纶通HMI 自带有这种组件
还是楼主通过其他方法实现的?

网友:
维纶的  6070iH 用的是  三星arm  2416

拆开看到的

网友:
下载速度好慢啊
呜呜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单片机波特率是多少啊?

好像是9600吧 久了忘了 打开工程文件看看

网友:
界面做的不错。顺便问下这个HMI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2012-07-17):
有点意思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2012-08-25):
这个界面很漂亮啊。
不知道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2012-11-06):
技持下,我也下来试验下!感谢楼主

网友:
好像威纶的屏用压缩就可以直接打开,不用再下载图库了

网友(2013-03-19):
也发一个!照的不太清楚,凑合看。。。

网友:
上传照片

网友:
看着挺爽的

网友(2013-05-07):
通信这块超时为什么在AD中断里做了,把它当定时器用了?

网友:
呼呼,搞发动机也用HMI

网友:
为什么画面做的那么漂亮啊,我总觉得自己做的触摸屏画面很难看改来改去都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现在也正在做单片机与工控触摸屏通讯,工业控制上需要,用的HostLink。 ...

欧姆龙的那个?我搞出来了,总感觉这个协议有点不靠谱。。。

网友:
最讨厌那些有老婆的

网友(2013-06-21):
楼主老婆的美工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很好看啊。。

网友(2013-07-23):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MT6100i
大概参数:
400MHz CPU,128MB内存;

这个屏多少钱?

楼主:
大概不到2K,太久不记得了 taobao一下呗

网友(2013-09-28):
可以做到这么美啊

网友:
非常漂亮,虽然不懂。

网友:
界面做的不错

网友:
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哇  偶遇 正在搞这个  真是好东西

网友(2013-11-01):
楼主,刚开机的时候;是单片机要首先发信息给HMI吗?
还是?

网友:
收藏了,赞一下楼主的分享

网友:
膜拜才郎才女 !

网友:
威纶通HMI  价格怎么样?

网友(2014-04-16):
用的是232的还是485的接口

网友:
对此我真想说,L主你LP真好。

网友:
水平高,资料全,高手,无私。

网友:
好东西,很好,水平高

网友(2014-08-07):
挺漂亮的,LZ无私,收藏了

网友:
这个美工是不错!

网友:
威纶通的显示屏到底咋样啊,能实现简单的动画不,电阻触摸的感觉怎么样啊,界面很漂亮

网友:
很早的帖子了,为了学习,先关注一下。

网友(2014-09-27):
多谢分享。下载下来研究下

网友:
美工界面做得很好,我想用DWIN的屏,但开发平台一直有小毛病,还是这种好。

网友(2015-07-24):
记录一下

网友:
有这样的老婆,羡慕哦。。
最近我也在做界面,生不如死

网友:
你老婆美工很好,做的做漂亮!

网友(2016-03-04):
做的很好   威纶通的屏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6-04-18):
画面非常精美,很想学习一下,软件界面的美工对产品升值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7-08-20):
请教下,楼主的EB8000文件在线仿真运行时,在MODBUS SLAVE上有数据接收到。而我自己做的一个EB8000文件,怎么没有数据接收到,检查了系统设置的波特率等设置,确实没有发现原因。附件是楼主的文件发送的数据。

网友(2019-06-28):
界面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2019-11-14):
界面相当漂亮,楼主有个这么好的老婆真是性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