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72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0-12-09):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做了一块板子。CPLD用的是XC9572但是下载不了程序。提示”DEVICE 的IDCODE与BSDL文件的IDCODE不一致“的错误。用的是100M的有源晶振,时钟管脚接到了普通的IO脚上,没有接到GCLK脚上。与这有关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JTAG相关电路有问题,好好查一下,最好找个参考电路对照
与晶振没接到GCLK没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好好查查。

网友:
貌似XC9572使用ISE+并口烧写 调电脑  换台试验下

楼主:
下载电路我是参考买来CPLD开发板的电路。开发板上用的XC95XL144.40MHZ晶振。下载正常。但是下载XC9572就不行。IMPACT也能找到DEVICE,但是出现“DEVICE 的IDCODE与BSDL文件的IDCODE不一致”错误提示。不知为什么?

网友:
打开impact,进入JTAG模式,不要加载文件,按“I”让它搜索,看能识别出啥器件

网友:
LZ是不是和我联系过。。。

一般这个情况就是自己指定的JED文件,根本和器件不符合。

楼主:
请教对于指定的JED文件和器件不符合,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是不是芯片的型号或封装没有选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