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CB的电路

楼主(2010-12-09):
一直想做个显示时钟温度的小电路,终于抽空做好了

图1 (原文件名:IMG_0020.JPG)
原理比较简单,就没有画原理图,所有主要元件如下:
nokia3310液晶、DS1302、DS18B20、Atmega8、CN3069(充电IC)、2个按键、MiniUSB座、双色LED、锂电池、32.768k晶振
当时手头没有合适的线路板,就直接焊接了。

图3 (原文件名:IMG_0017.JPG)
按键是复位后设定时间;USB口用于充电;双色LED指示充电和充满;锂电池是抽屉里翻出来的,不知道容量是多少,现在正在测试一次充满电后能用多久。
程序设置显示一次时间和温度之后进入省电模式,定时器1s多唤醒CPU重新读取时间和温度值并显示,完了再省电模式。
测试唤醒CPU时电路0.9mA,省电模式0.6mA。
程序写的比较乱,呵呵,欢迎指正。WinAVR编译。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比较有意思。

网友:
哈哈,真不错啊!楼主继续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换了工作,比较忙,有空再玩了。

网友:
这个真好玩

网友:
实在太TM有才了,不顶不行

网友:
有才~
这创意,这手上的功夫,这般闲情逸致,啧啧~~
不服不行!!

网友:
靠背椅电路(板)啊

油菜

网友:
单片机睡的钢丝床挺赞!

网友:
这个电路板NB

网友:
LZ问个问题啊,你的温度计显示(图形的那个),会随着测量到的温度变化吗?

网友:
创意不错,精细稍逊色。不太象个艺术品。

网友:
艺术啊 哥膜拜!

网友:
有创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问个问题啊,你的温度计显示(图形的那个),会随着测量到的温度变化吗?

会的。
就是电池电量检测并显示没有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创意不错,精细稍逊色。不太象个艺术品。

呵呵,时间匆忙,没有做仔细。
要做成个艺术品的话,那还要多下很多功夫呢,呵呵。

网友:
其实啊, M8被这样弯着脚, 我看着都心疼,哈哈

网友:
楼主大哥了~
各种玩啊……

网友:
不顶不行了

网友(2012-01-25):
mark 充电电路

网友:
靠,真有个性!!

网友:
你妹啊~~~这么牛B,顶你楼主。。哈哈~~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居然现在才看到。

网友:
靠,真有个性

网友:
这搭桥的手法估计都是大学做实验给逼出来的。。。

网友:
可以在裸露的部分刷上无色指甲油,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这3310 LCD驱动的,太有才了!

网友:
这钢丝床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呀,赞一个

网友:
创意加恐怖

网友:
看着眼晕,别说焊了

网友:
太有意思了,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人才啊 这个漂亮 个性啊  呵呵

网友:
见过厉害的,没见过你这么厉害的。

网友D:
那个3310是怎样连线的,求上个细节图片,一般不是斑马线吗,买了两片因为不好连接就在哪里睡觉

网友:
顶 。
谢谢 充电 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厉害,好小巧啊!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哈哈, 好高级的老鼠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  还是mini版的 老鼠夹!

网友:
搭棚哈哈,
想起了以前的电子管设备

网友:
忒有才了。

网友:
这想法、这手工、狠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2012-04-16):
引用 网友D:
那个3310是怎样连线的,求上个细节图片,一般不是斑马线吗,买了两片因为不好连接就在哪里睡觉 ...

网友:
3310这样的连接方式不好,我是先在LCD引脚上焊上去一根线,这样焊脚不服帖,所以用个硬的东西压住,然后用502.。。。

网友:
NB,有创意。

网友:
牛X,用架子固定芯片,我怎么就没想到过。

网友F:
有才! 楼主用的是树脂绝缘层的漆包线吧?就是那种可以直接焊接的。我也买了三卷,不过怎么都焊不好,我电烙铁调了380度还是没法给漆包线直接上锡。不知道是不是买错线了,请教一下楼主电烙铁多少度焊这种线的?

网友:
楼主的手艺很赞噢! 生活就该如此,如果都能用轻松闲情雅致的态度来做事情,那就完美了。

网友:
咋一看,老鼠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才! 楼主用的是树脂绝缘层的漆包线吧?就是那种可以直接焊接的。我也买了三卷,不过怎么都焊不好,我电 ...

我的好像是个坏变压器上拆下来的漆包线,焊接的时候,先拿电烙铁用焊锡丝把表面的漆烫掉就很好焊接了。
没有用过网上买的专门用来焊接的那种漆包线。

网友:
都是玩,这个真出彩

网友:
手板制作。。。。

网友:
再用胶固化一下就更结识了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乍一看,就是个老鼠夹子

网友:
这是艺术啊。。。

网友:
楼主的手艺很厉害,比那个把单片机塞管里就说是创新的强太多了

网友:
实在太有创意了,谁说电子产品一定要PCB了?

网友:
概念手机

网友(2012-09-04):
真有意思

网友:
让我想到了老鼠夹子,哈哈。
LZ油菜了

网友:
实在太TM有才了

网友:
看到楼主这个 我笑了  笑死了  很有创意

网友:
太佩服楼主了,

网友:
心灵手巧 呵呵

网友:
一定要顶的。

网友:
不用PCB这个太猛了,楼主下回来个复杂点儿的,用个TQFP啥的试试

网友:
晶振放到芯片座里面去

网友:
很精致啊。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12-10-13):
不服不行啊

网友:
楼主挺有意思的

网友:
好玩!膜拜

网友:
真是人才。

网友(2012-12-05):
传说中的裸奔

网友(2017-11-22):
除了膜拜,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
真心脑洞大开啊!不扶不行!

网友:
有创意,挺好。。。

网友:
酷!!!必须按一个!!!

网友(2018-01-09):
不错的 这个很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