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能给个74hc165级联的原理图啊,万分感谢啊

楼主(2010-12-09):
最近在弄HC165,只能用一个,两个一起就有错,想请教哪位有级联的原理图~分享下~谢谢~

网友:
165级联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这个,有没有级联的程序啊??
这两天我也要弄165

级联时,8个时钟移位是不是得到第一片165的数据?第二次8个时钟得到第二片的数据,以此累推.....是不是这样?
如1楼的图的话,要得到32位就要移位32次??

网友(2011-01-20):
是的,串行输出!

网友:
uchar OUT_165()
{
        uchar i,aa,DATA_BUF;
        for(i=0;i<8;i++)
        {
                CLK2=1;
                aa<<=1;                   //这里要先移位,否则会出现最低位被补0而最高位被移出的现象
                delay(10);
                CLK2=0;                         //上升沿脉冲
                if(OUT_data==1)
                aa|=0x01;
                DATA_BUF=aa;  //将串行移出的8位数据存在DATA_data中
        }
                return(DATA_BUF);
}

        while(1)
        {
                STR=1;
                for(j=0;j<4;j++)
                {
                send_4094(buffer[j]);
                }
                STR=0;
                delay(7);          //此处延时不可丢
                S_L=1;                 //置入并行数据
                delay(40);
                S_L=0;                //启动串行移位,准备好
                delay(5);
                for(j=0;j<4;j++)
                {
                b[j]=OUT_165();
                }
          }

网友(2011-02-21):
正需要,这个程序完整吗?

网友A:
STR=1;
for(j=0;j<4;j++)
{
send_4094(buffer[j]);
}
STR=0;
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请指点。
谢谢。

网友(2012-12-21):
引用 网友A:
STR=1;
for(j=0;j

谷歌一下4049  你就知道这个是显示程序

网友:
用74HC595比较好,有锁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