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Edit搭配keil可以编译,但不知怎么定位错误行?

楼主(2010-12-09):
如题

网友:
我用EditPlus,正则表达式

网友:
我用winavr, make的时候它能自己定位错误

网友:
SlickEdit有一个Keil的插件,安装后可以直接打开Keil的工程项目文件,然后就可以在SlieckEdit中直接编译Keil的项目了,非常方便。

网友:
3楼,插件哪里有啊

网友(2011-05-06):
这个插件只能打开UV2\UV3的工程,不能打开UV4的工程。并且只能使用14.0.2.2版本才能成功。15版本不行。

网友:
ls,15版本也可以成功,那个文件在导入宏时有一个错误,是变量没有定义,你自己定义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2-01-08):
回复 网友A:
ls,15版本也可以成功,那个文件在导入宏时有一个错误,是变量没有定义,你自己定义一下就行了

如何定义啊。

网友B:
找到了,找个空地随便把那个变量定义一下就行了,int ***;

网友:
没有智能感知的编辑器都一个样,何必呢!

网友(2012-06-02):
不好用吧

网友(2014-01-22):
楼主是怎么编译成功的?

网友(2015-05-10):
按照步骤做不成功啊,点击OPEN UVISION PROJECT 没反应

网友(2019-04-30):
谁会修改这个宏,现在slickedit 21不能打开uV4或uV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找个空地随便把那个变量定义一下就行了,int ***;

slickedit 21也不能使用这个宏。
修改后也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