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轴绕线机!!!

楼主(2010-12-0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2NjcxMzg0.html

绕线机有8轴 10轴 16轴,它是每个头用电机带动,还是用齿轮或皮带联动?
接触过的讲解一下!!!

不知发那个板块好,觉的这比较多讲机械和电机的!

希望莫老大开个机械或自动化板块

网友:
这种机械我见过!是同一个电机带动的!

楼主:
是用什么联动?齿轮。。?
什么电机?

网友:
一般都是用1个主轴电机通过同步带(1根或者每2轴之间用1根)传动,日特的好像有机型是多个主轴电机的。楼主准备上这个项目?据说现在有些厂家16轴才卖十多万,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了。 视频上这个厂家用的是安川的伺服(4-6个),用的也是安川的总线控制器,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
这种机械都是每个轴一个电机,响应很快。我一个同学就搞绕线机,据说日本常见的都是64轴,不是惯常的多轴含义,应该就是一个主电机其它的都是从属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