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 控制 LCD显示、时钟、温度、串口通讯 都搞定了,就是TEA5767没搞定,怎么设置都

楼主(2010-12-09):
LCD显示、时钟、温度、串口通讯 都搞定了,就是TEA5767没搞定,怎么设置都是出噪音!
请高手指导下。
TEA5767是89S52用iic协议控制的。

已经搞定, 等整理好上程序

楼主:
其中有关 IIC 和 TEA5767 的代码如下

/*************************************************************************/
void iic_start()  //开始信号
{
/*
        SDA=1;
        delay(20);  // old: delay()
        SCL=1;
        delay(20);  // old: delay()
        SDA=0;
        delay(20);  // old: delay()
*/
SDA = 1;
SCL = 1;
delayNOP();
SDA = 0;
delayNOP();
SCL = 0;
}

void iic_stop()   //停止
    {
/*
        SDA=0;
        delay(20);  // old: delay()
        SCL=1;
        delay(20);  // old: delay()
        SDA=1;
        delay(20);  // old: delay()
*/
SDA = 0;
delayNOP();
SCL = 1;
delayNOP();
SDA = 1;

    }
void iic_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20);  // old: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20);  // old: delay()
    }
void iic_init()
    {
        SDA=1;
        delay(20);  // old: delay()
        SCL=1;
        delay(20);  // old: delay()
    }

void wr1(void)//写数据1
{
   SDA=1;
   delay(20);  //old:delaym(20)
   SCL=1;
   delay(20);  //old:delaym(20)
   SCL=0;
   delay(20);  //old:delaym(20)
   SDA=0;
   delay(20);  //old:delaym(20)
}
void wr0()//写数据0
{
  SDA=0;
  delay(20);  //old:delaym(20)
  SCL=1;
  delay(20);  //old:delaym(20)
  SCL=0;
  delay(20);  //old:delaym(20)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byt) //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总线上
{
  uchar temp=0x00;
  uchar count;
  for(count=0;count<8;count++)
    {
      if((byt<<count)&0x80)
        wr1();
      else
        wr0();
     }
}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20);  // old: delay()
                SDA=CY;
                delay(20);  // old: delay()
                SCL=1;
                delay(20);  // old: delay()
            }
        SCL=0;
        delay(20);  // old: delay()
        SDA=1;
        delay(20);  // old: delay()
}
*/
/*******************************************
函数名称: TEA5767_writeB
功    能: 向TEA5767写入电阻值数据
参    数: c1为0x20时5767正常工作,为0x26时静音
返回值  : success--数据成功标志(为TRUE时写入成功,为FALSE时失败)
/********************************************/
void TEA5767_writeB(uchar a1,uchar b1,uchar c1)
{
//uchar aa;

send_char('1'); //调试信息

iic_start();                                                      //产生START信号

send_char('2'); //调试信息

iic_respons();                                                      //等待START信号发送完毕
//if(TestACK()!=START)                              //检查是否是START信号发送完毕状态

send_char('3'); //调试信息

   iic_write_byte(0xc0);                                      //发送从器件地址

send_char('4'); //调试信息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f(TestACK()!=MT_SLA_ACK);                    //检查是否是从器件地址发送完毕状态
        iic_write_byte(a1);                                      //发送TEA5767的数据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ic_write_byte(b1);                                      //发送TEA5767的数据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ic_write_byte(c1);                                      //发送TEA5767的数据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ic_write_byte(0x11);                                      //发送TEA5767的数据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ic_write_byte(0x00);                                      //发送TEA5767的数据
           iic_respons();                                                      //等待发送完毕
//if(TestACK()!=MT_DATA_ACK);                     //检查是否是数据发送完毕

send_char('o'); //调试信息

     iic_stop();                                                       //对TEA5767的一次操作完毕,发送STOP信号

send_char('v'); //调试信息

     delayms(10);                                                 //等待发送完毕
        // }
}
/*************************************************************************/
void tea5767se()                                          //设置收音功能
{

/*
0x2f,0x5c,0x20);   //99.1 (hlsi=1)
0x29,0xd4,0x20);   //87.5 (hlsi=1)
0x2d,0x7a,0x20);   //95.1 (hlsi=1)

frequency:90.9  pll(hlsi=1):0x2b 0x73
frequency:93.4  pll(hlsi=1):0x2c 0xa4
frequency:99.0  pll(hlsi=1):0x2f 0x50
frequency:101.7  pll(hlsi=1):0x30 0x9a
frequency:103.7  pll(hlsi=1):0x31 0x8e

frequency:99.1  pll(hlsi=0):0x2f 0x25
frequency:87.5  pll(hlsi=0):0x29 0x9d
frequency:95.1  pll(hlsi=0):0x2d 0x3d

frequency:90.9  pll(hlsi=0):0x2b 0x3c
frequency:93.4  pll(hlsi=0):0x2c 0x6d
frequency:99.0  pll(hlsi=0):0x2f 0x19
frequency:101.7  pll(hlsi=0):0x30 0x63
frequency:103.7  pll(hlsi=0):0x31 0x57
*/

//    TEA5767_writeB(0x2f,0x5c,0x20);   //99.1  中国之声

// 103.7 是我们这里本地信号最好的FM电台
    TEA5767_writeB(0x31,0x8e,0x20);   //103.7 pll(hlsi=1)
//    TEA5767_writeB(0x31,0x57,0x20);   //103.7 pll(hlsi=0)

}

楼主:
已经搞定,哈哈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怎么弄都是输出沙沙声~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能不能发布一下图及源码,期待中。。。。。。。

网友:
看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源,纹波多大,建议避免使用开关电源,改用线性电源,即可得到清晰音质。

网友:
应该是iic没有设置好。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我的毕业设计就涉及这个。当时就出现楼主这事。现在想来晕

网友(2012-05-14):
lz 可以分析一下当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