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超大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IAR for 430在编译超大数组时会报错Error[Pe095]: array is too large 。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本人想做一个电子书阅读器,用一个数组保存了3500常用汉字的宋体12号字模。

网友:
外界ROM

我忘了430有多空间了

你自己算算放的下吗?

楼主:
我用的是5438的单片机,256K空间,但是编译超过64K数组就报错。

楼主:
这是我的数组

网友:
你是放在RAM还是放在ROM?RAM会有256K那么大吗?

网友:
你这我不知道。
但以前做dos和xenix的时候,中模式编译,段不能超过64k。

网友:
我用IAR AVR时也发现这个问题,但用低版本没问题,用高版本的提示数组太大!

网友:
应该在模式里选择Large

楼主:
怎么在模式里选择large?

楼主:
果然,用large模式就行了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A:

和我做法差不多,但是我改为large还是不行.

网友(2011-11-19):
我的数组只有33K,也报警说array is too large.用的是128芯片,没有large模式。
定义数组的前缀开始是const __flash unsigned char,
后为改成const __hugeflash unsigned char,就可以了。
查了一下IAR 的help文档EWAVE_CompilerReference,如图:

网友:
5438大于64K的数组没有问题的,5418大于64K的数组就有问题,原因为中断向量在中间导致地址不连续.

网友:
放到flash,用指针引用才是道理

网友:
没有你们这么玩的,这老多的数据放在单片机的内部,会影响程序运行的。即使不出错也有隐患,血的教训呦!外置一个FLASH吧,串行口的SST25VF0xx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2-01-13):
用const声明,放在flash吧

网友:
顶外置串行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你们这么玩的,这老多的数据放在单片机的内部,会影响程序运行的。即使不出错也有隐患,血的教训呦!

数据和程序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