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公司ADAU1701如何用MCU控制,求救!

楼主(2010-12-10):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打算用ADI公司的ADAU1701做一些音效处理,但不知如何用MCU去控制,小弟不才,英文规格书看得很累,有些不懂。麻烦有了解的大虾指点迷津。

特点
  1、 28-/56-bit,50 MIPS数字音频处理器
  2、 2路ADC:信噪比(SNR)100 dB,总谐波失真+噪声(THD + N):-83 dB
  3、 4路DAC:信噪比(SNR)104 dB, 总谐波失真+噪声(HD + N):-90 dB
完全独立操作
从串行EEPROM自动引导
辅助ADC包含4个输入多路复用器,用于模拟控制
通用接口GPIO,用于数字控制与输出
   完全可编程的SigmaStudio™图形工具
   28 bit × 28 bit 乘法器,包含56 bit累加器,用于完全双精度处理
   时钟振荡器利用晶体生成主时钟
   生成主时钟锁相环(PLL),范围为64 × fS, 256 × fS, 384 × fS, 或512 × fS
   I2S兼容,左对齐和右对齐的灵活串行数据I/O端口以及TDM模式
   支持192 kHz的最高采样速率
   内置电压调整器可采用3.3V电源
   48引脚塑料LQFP封装

楼主:
沉了,自己顶起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2011-01-10):
要想用AD1701,得先学会用SigmaStudio。

网友:
还要有一根下载线,例如usbi

网友(2011-05-11):
楼主回了没有啊,交流一下!

网友:
4樓和5樓說得不錯,先把這個軟件學學,再找根下載線,好像是ADI原廠的,在代理才能拿到,以前進貨價69$。

网友(2011-06-21):
回复 楼主:

会用1701和用1701做出好的音色完全不是一回事.
调试芯片的驱动,要花时间.多琢磨一下.
如果你想用1701做混响.那基本上没有可能,因为它内部的数据存储器.最多只能做 2048 / 48(如果取样是48K的话) 40多毫秒
做个零头都差.

还有如果你要做PC软件你会遇到很多困难.要是你对数字信号处理没有理解的话.
(因为现在都是参量了,写这种图形控制截面的人很少)

反正要做个专业的效果器.没有做过,那你起码要做半年. 那还是你必须会 硬件. 嵌入软件.和PC 软件的编写

要是多人和作.调试起来都会发费大量的时间.如果要做细节的东西.那花费的时间就更不德了.

因为涉及到商业的东西.代码方面就不方便透漏了

愿你一切顺利.顺便说一下.做音频这块没什么出息.
如果你是写软件的.千万不要把主力放到这上面.
否则你的青春会白白耽误.

楼主:
呵呵,小弟是在帮别人写一些控制软件,花了这几个月时间,对ADAU1701算是了解了一些,能做些应用。

网友:
做ADAU1701,先要有块开发板。如果你有USBI的话,可以直接用EVB来做。具体PM

网友:
使用SigmaStudio生成数据,单片机负责往ADAU1701搬数据。如果数据要自己生成的话难度就大了。

网友:
虽然不懂,祝你早日搞定它

网友(2013-10-31):
感觉还是比较高深的。不知楼主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A:
ad1710是i2c控制的,可以用单片机和eeprom实现,还可以外部按键实现控制,另外可以根据sigmastudio的代码来自己写控制上位机软件,老外已经这么搞了,miniDSP,谷歌,然后去看他们的产品,就是microchip单片机+eeprom+adau1701

网友:
这玩意好玩,但是adi的usbi好贵,adau1710还好,可以自己买片子做,不用它的dac输出,i2s出来后外接hifi da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710是i2c控制的,可以用单片机和eeprom实现,还可以外部按键实现控制,另外可以根据sigmastudio的代码来 ...

tendy大侠,你好,有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能留个QQ吗

网友B:
这个可以selfboot,没有单片机也可以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selfboot,没有单片机也可以跑的。

我做的是SELFBOOT的,老板说要加用2个按键调节3段EQ,用3个LED指示,请问大侠应该如何做,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SELFBOOT的,老板说要加用2个按键调节3段EQ,用3个LED指示,请问大侠应该如何做,非常感谢 ...

我从ADI官方的技术支持了解了,你这个完全不用外部MCU控制.

网友B:
这是ADI官方的应用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ADI官方的应用资料:

astankvai师傅,感谢您的回复,我参考过这些文件,当按键控制几条曲线的时候,在SIGMA STUDIO中,LED不知道怎么接,问ADI公司,要发英文邮件,又不懂英文,请指教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stankvai师傅,感谢您的回复,我参考过这些文件,当按键控制几条曲线的时候,在SIGMA STUDIO中,LED不知 ...

LED接GPIO上,在Register Control把GPIO配置成输出,在SCH设计时,该GPIO可直接接DC模块,或由一些判断逻辑来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
另不知道你LED想怎么接?说得太抽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接GPIO上,在Register Control把GPIO配置成输出,在SCH设计时,该GPIO可直接接DC模块,或由一些判断逻 ...

astankvai师傅,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SCh如何连接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接GPIO上,在Register Control把GPIO配置成输出,在SCH设计时,该GPIO可直接接DC模块,或由一些判断逻 ...

那个DC INPUT ENTRY只有一个借口,那个GENERAL 2ND ORDER INDEXSELECTABLE连接 UPDOWN LUT2连接GPIO脚,没端口连接LED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接GPIO上,在Register Control把GPIO配置成输出,在SCH设计时,该GPIO可直接接DC模块,或由一些判断逻 ...

您有上QQ吗,我加下您QQ向您请教下,我QQ:452884134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有上QQ吗,我加下您QQ向您请教下,我QQ:452884134

还有,astankvai师傅,你那里是否有USBI卖,我想买一个自己下班学习下

网友(2015-03-30):
此贴沉了吗?我现在也在搞均衡器,碰到了一些问题,不知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astankvai师傅,你那里是否有USBI卖,我想买一个自己下班学习下 ...

不好意思,有时用手机上看不到未读消息。现在搞定了没有?可以找ADI的代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