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可以做到一个带几个?

楼主(2010-12-10):
不会是只有6个吧?那样就没的玩了,太少了..........如何做到一个带十个,二十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次6个。。好像是这样吧。。。不过我们可不可以分时复用啊???也就是说,当有很多很多2401的时候,虽然有的地址相同,但是我们分时段发送数据,比如前1秒这个法,等后1秒到那个发。。你看我这种想法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相同的地址呢,能不能多个设置不同的地址,然后主机轮询,像485通信一样

对这个"一次6个"不是很理解,难不成还能在同一时间收6路数据?

楼主:
别人拿来一个样品,接收用的是2401 发射用的是2402 还说一个2401带了9个2402,,,,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可能吗?

网友:
只要时间能错开,一个带n个都可能

网友:
以前用过一带多,不过是同一地址

网友:
一主多从 设不同从机地址 轮询 理论上可带N个吧

网友:
接收地址寄存器存放的只是这个芯片(节点)的接收地址,发送地址是存放在程序里的,所以理论上可以有几乎任意多个芯片在一起组网工作。
就像一条街上每栋楼门上都钉了自己的门牌号,这是方便别人来拜访你用的,而你要去拜访街上的其他哪个邻居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并不需要把你要去拜访邻居的号码也订到你门上。

24L01设计了有多个接收地址的目的是用于组建不同网段用的,就像老师可以用不同的称谓来特指一个班级里的不同同学一样,例如“大家注意啦”,“所有男同学注意啦”,“坐在第一排的同学注意啦”“正在睡觉流口水的同学注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在睡觉流口水的同学注意啦”......

这个不大现实,不会有ACK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大现实,不会有ACK的,呵呵

这个属于外部中断唤醒,只要不是掉电或死机,应该是有响应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大现实,不会有ACK的,呵呵

这个属于外部中断唤醒,只要不是掉电或死机,应该是有响应的,哈哈

主机发送信号查询,从机想通过检测到信号唤醒单片机和2401.给主机返回信号,,,,但看来看去没看到24L01是如何唤醒的! 它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我一直有个问题不太搞了清楚,主机收到信息之后能不能判断是哪个从机发的?难道需要在传送数据里面加上地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属于外部中断唤醒,只要不是掉电或死机,应该是有响应的,哈哈

这个回复不指24L01了,可认为是玩笑,不要认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有个问题不太搞了清楚,主机收到信息之后能不能判断是哪个从机发的?难道需要在传送数据里面加上地址?

确实如此,除非一个接收地址上只有一个设备向你发送数据,否则你只有从数据内容上来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判断通道号就可以区分是哪一个从机发过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资料上说,一个频道可以带6个,但有126个频道,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带126*6个?
只不过主机要采用跳频查询,从机也要设定不同的频道,,,这样是否就可以实现我的1带12个

网友(2011-05-12):
nRF24L01无非就是无线方式通信,和RS485通信模式一样。一主多从,设不同从机地址轮询,理论上可带N个吧
主机一个个点名,从机被点到名字,发送数据包,数据包里面包含该从机的地址字。

网友(2011-07-10):
到队一怎么处理接受问题,怎么区分谁发来的

网友:
nrf24l01能同时接受几个通道的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从机被点到名字,能点名吗?怎么点名?
发射的不是一直在发射吗

网友:
主从1带6,至于楼上有带更多的高见,那我倒觉得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我想在也研究24L01呢,现在的话我能做到7个,可是有时候会有乱码出现,我觉得只要7个的乱码解决了就能做到更多的,我是用频道通信的,按理来讲我觉得应该能做到128个,因为它有128个频道,有时间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主从1带6,,,6 的 再 各 带6 ==36..

网友:
这个看你自己怎么实现,如果采用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那么同一时间只能支持6个,如果再来个时分复用就看你需要多少个6个了。
如果自己设计协议和地址管理,个数就只能你的应用和网络负载有关了。

网友(2011-10-13):
理论可以无限个?不会吧?求交流!QQ:495135580

网友(2011-11-21):
取消自动应答呢?可行吗?

网友(2012-02-06):
这个难不难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