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那个ek-lm3s8962里的例程怎么样可以下载呀

楼主(2010-12-10):
里面的内容好像没有iar支持的eww的可执行文件吧,该怎么用?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工程,编译,下载

网友:
先装驱动,打开工程,编译,下载

网友:
C:\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8962,这个路径有,ek-lm3s8962.eww,他是把所有的工程都放到一起管理了,你打开单独例程的文件夹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