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OSTmr_Task中有点疑问,高手告诉我为什么?

楼主(2010-12-10):
static  void  OSTmr_Task (void *p_arg)
{
    INT8U            err;
    OS_TMR          *ptmr;
    OS_TMR          *ptmr_next;
    OS_TMR_CALLBACK  pfnct;
    OS_TMR_WHEEL    *pspoke;
    INT16U           spoke;

    p_arg = p_arg;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for not using 'p_arg'    */
    for (;;) {
        OSSemPend(OSTmrSemSignal, 0u, &err);                     /* Wait for signal indicating time to update timers  */
        OSSchedLock();
        OSTmrTime++;                                             /* Increment the current time                        */
        spoke  = (INT16U)(OSTmrTime % OS_TMR_CFG_WHEEL_SIZE);    /* Position on current timer wheel entry             */
        pspoke = &OSTmrWheelTbl[spoke];
        ptmr   = pspoke->OSTmrFirst;
        while (ptmr != (OS_TMR *)0) {
            ptmr_next = (OS_TMR *)ptmr->OSTmrNext;               /* Point to next timer to update because current ... */
                                                                 /* ... timer could get unlinked from the wheel.      */
            if (OSTmrTime == ptmr->OSTmrMatch) {                 /* Process each timer that expires                   */
                OSTmr_Unlink(ptmr);                              /* Remove from current wheel spoke                   */
                if (ptmr->OSTmrOpt == OS_TMR_OPT_PERIODIC) {
                    OSTmr_Link(ptmr, OS_TMR_LINK_PERIODIC);      /* Recalculate new position of timer in wheel        */
                } else {
                    ptmr->OSTmrState = OS_TMR_STATE_COMPLETED;   /* Indicate that the timer has completed             */
                }
                pfnct = ptmr->OSTmrCallback;                     /* Execute callback function if available            */
                if (pfnct != (OS_TMR_CALLBACK)0) {
                    (*pfnct)((void *)ptmr, ptmr->OSTmrCallbackArg);
                }
            }
            ptmr = ptmr_next;
        }
        OSSchedUnlock();
    }
}
小弟对红色部分由点不解,为何要先离开链表又连接链表,这样写的效率我觉得有点低,但是Micrium的员工应该都是牛叉的,不可能写出这样代码,他的存在我想应该有他的道理,所以想问问为何这样写,何不改为如下:
         if (OSTmrTime == ptmr->OSTmrMatch) {                 /* Process each timer that expires                   */
              if (ptmr->OSTmrOpt == OS_TMR_OPT_ONE_SHOT) {
                    OSTmr_Unlink(ptmr);                              /* Remove from current wheel spoke                   */
                     ptmr->OSTmrState = OS_TMR_STATE_COMPLETED;   /* Indicate that the timer has completed             */
              }
          }

网友:
关键是OSTmr_Link函数中的这句:
    if (type == OS_TMR_LINK_PERIODIC) {       /* Determine when timer will expire                */
        ptmr->OSTmrMatch = ptmr->OSTmrPeriod + OSTmrTime;

如果不重新Link一次,那么OSTmrMatch是不会更新的,它将永远比OSTmrTime小(不考虑回绕),这个Timer的OSTmrCallback也将永远不会被调用。

明白了吗?

楼主:
谢谢John_Lee,
正解,高手如云的论坛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