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雕刻机尝试浮雕,附新手向详细刀路生成步骤。

楼主(2010-12-10):
用黄杨木雕刻了一个龙,给姥爷做鸟笼用^_^
平底尖刀雕黄杨木效果还不错

用artcam做刀路是我自己摸索的,不一定最好,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刀路生成步骤:
1.首先是找到一张你需要的图片,最好是直接灰度的,或者颜色比较少的。如果是颜色很复杂的照片效果会很不好。

图片 (原文件名:12shengxiao_paper-cut_05.png)

2.接下来就是用你喜欢的图片处理软件处理一下,我用的photoshop。
   首先是将背景填充成黑色,因为artcam生成浮雕的时候会把白色转化为最高,黑色最低。我们要中央的图案凸起,所以把背景填充黑色。

     a.使用魔棒工具,选择中央的图案;

选取中央的图案 (原文件名:选取中央的图案.PNG)

      b. 选中后按ctrl+shift+i,效果是反向选择选区,接下来填充选区为黑色,填充的快捷键是alt+delete。

      c. 这样基本上这个图片就处理完成了,但是这样掉出来的龙是条瞎龙,所以拿铅笔工具给它点两个眼睛......
      d. 最后用裁切工具裁剪合适大小。

      以下是最终的图片,我加了一个边框。

最终效果 (原文件名:long.png)
看起来图片效果不是很好,不要紧,可以在artcam里使用光顺工具让浮雕平滑。

3. 接下来就可以导入到artcam生成刀路了。
   a.首先是打开位图文件,打开后会提示设置大小,按情况设置。

   b. 接下来点“由位图生产浮雕”按钮,弹出的窗口设置合适的高度。

  c. 使用“光顺浮雕”工具让浮雕平滑。

  d. 接下来生成刀路,使用“加工浮雕”,生成浮雕刀路。

e.刀具路径生成好后,可以仿真一下,没什么错的话就可以保存g代码了(刀具路径-》保存刀具路径为)。

楼主:
原图本来是透明的背景,但是传上来变成黑色背景的了

网友:
想问一下,你这个龙的浮雕高度是多少?如果要设置分5次下刀,怎么设置啊?。。。有知道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高度是0.8mm,一次下刀的,如果深度深的话应该是先用铣刀粗加工,然后用尖刀精加工。分5次下刀太费时间了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533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教程&bbs_id=1027

这个帖子里有很完整的artcam教程。

网友:
不错错,我这个初学者学习了。论坛里好象实际操作这样的帖子不多啊

网友:
世纪入门,学习中,谢谢提供...

网友:
不会用 artcam  ,俺只会精雕! 做这个也行简单!

网友:
这个值得顶!

网友:
[0.2尖刀 30度] 刀具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0.8mm 直接一刀切。。。4MM 5MM 我也是直接一刀刀底 ^_^

网友:
不错,特别是ps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