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具有焦点的控件?

楼主(2010-12-10):
在RTT界面上有三个textbox控件,软件想知道哪个控件具有焦点,用哪个函数?

网友:
获得它们的toplevel控件,然后其中就有指向当前焦点控件的指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试验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VIEW的handler中获取toplevel后发现其焦点控件是VIEW本身
TopLevel=RTGUI_CONTAINER(widget->toplevel);
if (TopLevel->focused == widget) return ;//本身具有焦点
调试发现VIEW有焦点
改为
TopLevel=RTGUI_CONTAINER(widget);
if (TopLevel->focused == widget) return ;//本身具有焦点
焦点控件就为界面上的textbox控件了

初始化时先让VIEW获得了焦点,然后又让textbox获得了控件
        rtgui_workbench_add_view(workbench, home_view);
    /* this view can be focused */
    RTGUI_WIDGET(home_view)->flag |= RTGUI_WIDGET_FLAG_FOCUSABLE;
    /* set widget focus */
    rtgui_widget_focus(RTGUI_WIDGET(home_view));
        RTGUI_WIDGET(test_textbox1)->flag |= RTGUI_WIDGET_FLAG_FOCUSABLE;
        rtgui_container_add_child(RTGUI_CONTAINER(home_view), RTGUI_WIDGET(test_textbox1));
        rtgui_widget_focus(RTGUI_WIDGET(test_textbox1));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循环访问toplevel中所有的控件啊。每次只有一个控件获得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