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iniSD卡 初始化不成功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目前我用zlg的easyarm1138 初始化 一个miniSD卡 买Nokia手机送的 128M 用的是io模拟spi方法 cpu频率是50MHz  初始化代码用的论坛里的 STM32+SD 那个代码  但是我在初始化时读到的卡版本号 有异常,一开始 卡是FAT32系统的 读到的版本号是0x03  后来我用电脑把卡格式化为FAT系统 结果读出来的是 0x07  不知道有碰到这个现象的没有,如果忽略版本号 则初始化失败。我用另一个 普通的 T卡  2G的  程序能初始化通过 识别为 sd v2.0 卡 下图是我用winhex读到的 miniSD 卡的 扇区数据 有懂的 帮我看看!

楼主:
第二个图片

网友:
MicroSD卡吧?也就是俗称的TF卡?
注意一下STM32+SD的源代码是基于72MHz的还是什么,要修改为你CPU的频率,
还有初始化SD卡时要加入74个命令时钟的延迟,据说官方例子里没有加.

网友:
128M SD应该是V1.x协议,既然V2.0初始化能通过,1.x也应该没有问题,看看程序中是否有做判断?

楼主:
是miniSD卡 不是MicroSD  我估计是时序的问题吧 目前测试情况是 连续读卡的版本号, TF(V2.0)的卡是0x02,0x1c这两个值会交替出现比如上一次读出的是0x02 下一次读出的就是0x1c 。MiniSD卡的情况是 有 0xfe 0xfc 0xef 0x81 0x07 这几个返回值。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个 2G的 miniSD卡 一次初始化成功, v2.0的   我是用的easyarm1138开发板 在板子上连了一个Nokia6100 的屏  也是3.3v的供电,我试着吧屏去掉,结果原来128M的miniSD卡一次就初始化成功了  版本号是0x05  ,我把屏再接上就又出现初始化不成功的情况,看来是miniSD卡供电不足造成初始化不成功了。 老版本SD卡耗电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