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搞DDR3控制器,上传点DDR3的资料

楼主(2010-12-10):
JEDEC 的DDR3标准文档,非常详细

MICRON美光的DDR3 DIMM手册,240脚,普通台式机内存条。理论上所有品牌的DDR3 DIMM都是兼容的。

ELIXIR 南亚易胜的DDR3 SODIMM手册,204脚,普通笔记本内存条。理论上所有品牌的DDR3 SODIMM都是兼容的。

有这些资料 开发DDR3控制器就足够了。难点就是时序太繁琐了。内存条的功耗也是大的有点超出预计。

楼主:
漏下一份,JEDEC的DDR3 DIMM标准文档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谢谢分享!
另问有没有DDR2 SODIMM的标准?
Mark:)

网友:
我正在做DDR2的准备,问下楼主,为什么不用器件商提供的IP呢,比如altera的ALT_MEM_PHY?是费用问题吗?另外,ALT_MEM_PHY宣称有自校准功能,是不是DDR2相对SDRAM必须需要校准呢?我只做过SDRAM,没用到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费用问题,这个项目纯属个人DIY,没人给掏钱,所以不考虑商业级的IP core。
同样没有搞过DDR2,如果不需要SPD的话应该不是必须的,我是这么理解的。altera和xilinx的ip core好像都有校准功能。

网友:
用spartan-6,硬核支持,接口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ARTAN6是硬件支持的吗?那可以考虑换片子了,谢谢

网友:
spartan 6是硬核支持。不过某些低端和速度等级的片子里面不支持。一个内存控制块对应一片DRAM。DDR.DDR2.DDR3都支持。

楼主:
问一下,一个片子几个内存控制块?要是只有一个的话2G 512*4的DIMM岂不是要四片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C:

S6 LX9-LX45有两个内存控制器,LX75以上有4个内存控制器
每个只有16bit

楼主:
谢谢无机酸~再权衡一下吧~

楼主:
刚看过spartan6的手册,MIG是不支持DIMM的。。。只能控制单芯片。。。要使用DIMM的话还是得自己写代码

网友:
本来就是低端系列的片子,太高级了你就不去买Virtex了

网友:
一步一步教我们吧

网友:
羡慕啊!我DDR2都还没搞定的!

网友(2011-07-16):
爪机党,回去用电脑下

网友(2012-08-02):
mark一下,需要在详读。

网友:
请大侠们推荐有DDR2的学习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