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编程软件直接写51单片机

楼主(2010-12-10):
这样做意义是:让会用“三菱GX Developer8.31到6 ”PLC编程软件的人可以将51单片机当PLC用。
我们目标是:让认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光耦等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会用烙铁的网友,自己动手制作PLC。以便将高昂的PLC成本降下来。
自己动手做PLC,需要面对以下5问题:
*PLC的CPU底层程序设计。
**原理图设计。
***PCB排板、打样、生产。
****零件采购和组装。
*****成品测试。
解决方法:
*PLC的CPU,可以有2个方法解决:一、用长方电子公司的“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通过PLC编程软件直接自行编写单片机,获取PLC的CPU。缺点:下载程序必须通过“梯形图写单片机(编程器)”完成。优点:成本低。第二种,直接向东莞市长方电子购买已经编写的芯片,缺点:价格略贵。优点: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完全甩开编程器。

**原理图设计:有了核心的CUP之后,还需要设计电源电路,接口电路,通信电路等。解决方案:《自制PLC》会提供一些范例,及公开各种原理图设计思路、计算方法及参数等。
***PCB排版、打样、生产。解决方案:《自制PLC》会公开和上传已经画好和验证过的PCB生产文件,生产时只要按照物料单提供的厂家打样生产便可。有能力的发烧友也可以自己设计PCB,自己打样、验证。

****零件采购和组装:我们在设计PLC的时候已经站在用户的角度多方考虑过,大部分的零件可以通过当地的电子市场、家电维修点,网购阿莫电子、淘宝等购买.也可以向东莞市长方电子购买成套的物料。同时物料单还公开所有零件的供应商地址和电话。组装也在物料单里面提供了外加工厂的信息,直插零件或数量少的就自己用烙铁焊接便可。如果按照公开的文件你还没有把握自己制作PLC,请到东莞市长方电子购买样机,对照生产。

*****成品测试在《自制PLC》会标明个每个点的电压和输入/输出指示灯的状态,同时我们还提供整机测试程序和流程。

暂时先将12进8出的51工控板原理图、PCB生产资料、物料清单送上。

20点工控板 12进8出 (原文件名:M20PLC有外壳1.jpg)

脱掉衣服是不是很性感 (原文件名:M20PLC无外壳照片0.JPG)

这个武器是PLC编程软件和51单片机链接的媒介 (原文件名:梯形图写单片机.JPG)

这是PCB图 (原文件名:PCB.jpg)

网友:
不错,我就用三菱的PLC的FX系列和Q系列

网友:
三菱的PLC的FX系列和Q系列

网友:
12进8出晶体管型

网友(2011-01-19):
这个不错哦,我会用三菱PLC但是不会51,现在正学51呢呵呵

网友:
怀疑lz是来推销那个编程器的,哈哈。

yy888 那个id的帖子,不久有个 三菱写到51的,还有c的源程序。

在以下链接的论坛里面都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7108&bbs_page_no=1&bbs_id=3041

编辑原因:加链接

网友:
兄弟,51和PLC比也差太远了吧。 你这块板子我也做过,51当PLC在一般的场合用还凑合,应用环境稍微恶劣一点。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弄得你非常头痛。要是你工厂里面的工程师,为了你的饭碗,建议还是不要尝试用51替代PLC。

网友:
而且我看你还是用的STC,我现在也正用,这两天温度低了居然也出问题。

网友:
STC在低温下出事???

网友:
是真的吗?等待验证的结果

网友:
每个人生产条件不同,元器件来路也不同。不是每个人给块铁,就有能力铸造成宝剑的。

还是请lz自己生产出高质量,可靠性的成品来,价格做低一点,大家都用得起就行。

网友:
LZ,你这个东东做出来要花多少大洋呀?

看看性价比去到那儿了?

楼主(2011-03-09):
回复 网友A:

工控设备的核心问题,就是抗干扰能力,如果抗干扰能力不达标,那么,这个设备就是没有意义的。
    要提高工控设备的抗干扰能力,首先就是要学会正确的使用PLC。
1.PLC的内核电源和输入输出接口电源应该独立。
    绝大多数的用户,在设计系统时,只有一个电源,PLC的内核级接口都用这个电源,懂得光耦原理的人就会发现,这种接法,会把光耦旁路掉,也就是说,光耦完全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整个PLC完全是在“裸奔”,非常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多加一个电源专门只给PLC内核供电。输入输出接口可以共用一个电源。
2.PLC的输出口如果接到感性负载,例如电磁阀,继电器等,需要反向加一个吸收二极管。具体的方法,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查看产品的接线图。
    如果没有这个反向二极管,在电磁阀或继电器断开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和输出口的电源叠加在一起,大大超过输出三极管的电压承受极限,导致三极管击穿。对于方向二极管的参数,只要是电流不小于继电器电流,耐压不低于接口电源电压就行了,像1N4004,1N4007都没有任何问题。另外,市场上的电磁阀,接线如果标有正负极的,里面已经有了吸收电路,不用外接二极管了。
3.电源的选择。
    干扰信号都是高频信号,比较典型的干扰信号源有变频器,可控硅调压电路。现在市面上的电源大多是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也很高,但是,最大的缺点是高频干扰信号可以长驱直入。而过去的老式电源,里面有个很大体积的变压器,体积大,效率低,但是对于高频干扰信号却可以很有效的抑制。所以,在选择内核电源时,应该选择老式变压器电源。
    如果找不到老式变压器电源,可以在开关电源前接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或在内核电源的输入端接共模线圈,用来阻隔高频干扰。
4 布局。
    干扰有2个途径,一是导线传导,二是空间辐射传导。以上的1和3就可以解决导线传导的干扰。对付空间干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屏蔽罩,配电柜就是个很好的屏蔽罩。但是,屏蔽罩对于来自内部的干扰却束手无策。由于继电器甚至接触器一般也装配在在配电柜里面,继电器在断开的瞬间会产生一个高频干扰,这个干扰就会通过空间辐射影响PLC的工作。这时候,就要对配电柜内部的布局有一定的要求了,PLC应该尽量远离继电器以及继电器控制的大电流电缆,以减少空间辐射干扰。如果 干扰仍然严重,可以考虑用锡纸把PLC包起来,相当于给PLC加一个屏蔽罩。
    看了上面的内容,有些设备工程师,会有疑惑:“我都这样(没有按照上面的要求做)做了几十年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呀”?虽然设备在工作,但却不是最佳状态,属于“带病工作”。

网友:
顶下14楼的,专业性极强。

网友(2011-05-13):
专业性极强。

网友:
Taobao上有很多STC代PLC的产品.价格第一.

网友(2011-07-19):
单片机也要选择工业级别的

楼主(2011-11-22):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测试,我们开发了带DC/DC隔离高抗干扰的评估板,请各位评点一下

网友:
51代替PLC太不稳定了!在电磁干扰下就出问题了!!

楼主:
为了解决25楼所描问题,我们做了大量的测试最终开发了相片上PLC-M24方案。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简易版的电路。硬件滤波是必要的。还有,IO口那里你还敢敷铜,你想当天线吗。电气隔离有个安全距离,一个高压打下来,你就完蛋了。 这些简易版的东西只能应用于一般场合。还有,屏蔽罩不是万能的,搞不好,只会增加干扰。强电和弱电是有区别的。

------------------------------------
看了上面的内容,有些设备工程师,会有疑惑:“我都这样(没有按照上面的要求做)做了几十年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呀”?虽然设备在工作,但却不是最佳状态,属于“带病工作”。

我毫不客气说句:其实你的也是一样。

网友:
牛的不得了啊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wOTE0ODQw.html
这个是梯形图写单片机的视频介绍

网友:
如果在重要的场合,我是不敢用的,如果成本卡得死的话,一般的简单的没安全要求的单机可以用试用下。

网友(2012-01-19):
对于PLC我只敢用进口大厂的,不然出了问题就是事故,谁敢负责.
虽然我完全相信有人可以在软件上兼容,但看到比如STC顿时就会缩回去,打死我也不敢用的.

有些低端的国产数控系统里面已经用了STC当内置扩展PLC,我相信他们是经过评估的,但我还是不敢用.
在山东滕州,有许多造廉价机床的,但PLC没有人用太廉价的.
其实这就像有些国产的光电编码器,单独测分辨率什么的都很好,等装到机床上,工业的干扰一来,立刻完蛋.

我想如果国内那位高人用NXP的单片机做个PLC,我可能想试一下,因为我们用NXP的87C51做的控制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lz 广 告 吧??

用“简易plc开源项目”的hex,一样可以做到 三菱软件下载到51,,,还免费的!!!

网友(2012-04-30):
单片机做的绝对好 好在线路板布局合理 均匀 地的面积大  加上芯片屏蔽 电源隔离 绝对是达到最佳地步了
至于稳定性  我也深有感触 如果写入一些较深的指令 确实有不稳定和不运行的现象
可是我改用了比较通俗的 定时 计数  寄存器 等指令 我还没发现不稳定的现象
一句话 单片机代替 plc在中低端还是可以的  更适合个人设计程序 制作自动化产品出售
我只用过IAP的芯片的 你的产品真想一试   我搞电子的也会做电路板 也会编三菱 就是还没学会单片机  看了单片机程序觉得麻烦

网友:
顶,向各位讨经学习!

网友:
15楼,说的经典!学习!

网友:
这个玩玩还可以,真用的话,可能会误事的.
每个人,每个公司,是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按你给的方法做得出可靠的设备呢,这个是个未知.
另外你做的板,光看是不能确定他的可不可靠的,如果真的要验证一下,可以拿到实验室,做一下 IEC 61131-2 zone C之类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