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设置SignalTap,可以从复位开始时刻就存储采样数据?谢谢!

楼主(2010-12-10):
想用SignalTap观察复位开始后fpga 对其他芯片的配置数据 时序,但是都不是从0时刻开始,设置触发条件也不好使,不知道怎么设置可以从0时刻就保存数据?

clk_count 从零开始计数,设置触发条件为0,但结果不是初始时刻的0,而是ffffh后的0

网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cnt <= 8'd0;

       else

          cnt <= cnt + 8'd1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cnt <= 8'd0;
       else
          cnt <= cnt + 8'd1
end

你好,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我是想设置SignalTap,想观察一些程序复位后 初始化阶段时的数据,但是发现SignalTap显示的值不是从开始时刻就记录的,而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值。我设置触发条件比如cnt 计数到某一值触发,也不好使,不知道怎么办了